什么是stm32定时器的主从模式

楼主(2008-04-08):
在看STM32说明书的时候,对什么是主模式,什么是从模式不明白,各位能否解释一下?

网友A:
STM32的每个定时器都可以由另一个定时器触发启动

定时器一般是通过软件设置而启动,STM32的每个定时器也可以通过外部信号触发而启动,还可以通过另外一个定时器的某一个条件被触发而启动。这里所谓某一个条件可以是定时到时、定时器超时、比较成功等许多条件。

这种通过一个定时器触发另一个定时器的工作方式称为定时器的同步,发出触发信号的定时器工作于主模式,接受触发信号而启动的定时器工作于从模式。

网友B:
哈哈,数据手册里都有讲的,仔细看看……

楼主:
谢谢香主的解答

谢谢香主的解答。

网友C(2012-06-29):
原来定时器也有主从模式,长见识了

网友D(2013-03-30):
看看技术手册吧   上面有详细的介绍   呵呵   顶一个   呵呵

网友E(2013-06-16):
引用 网友B:

里面有讲清楚吗,一点都不清楚,甚至看了几天都不知道在讲一些啥东西

网友F(2015-05-20):
STM32的定时器都可以由另一个定时器触发启动,是个很好用的资源

网友G(2016-07-18):
感觉讲解的不是很详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