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请问下,STM32编译时出现以下错误,怎么解决

楼主(2008-04-08):
用的是IAR 4.42,工程是一个仿造例子程序新建的,编译通过了,在LINKING 的时候提示出错,
Linking
Error[e16]: Segment INTVEC (size: 0xec align: 0x2) is too long for segment definition. At least 0xac more bytes needed.
The problem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 the segment placement command "-Z(CODE)INTVEC=00-3F", where at the
moment of placement the available memory ranges were "CODE:0-3f"
   Reserved ranges relevant to this placement:
好像是中断向量出错了,我的中断向量的函数是用的库函数的,没有改,设备也选的是STM3210X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re

1. IAR4.42不支持STM32,IAR4.42A才可以,lz是不是笔误了。

2. 新建的项目里包含了cortexm3_macro.s和stm32f10x_vector.c么?

3. 项目里的linker文件用的哪里的?

网友B:
Re

异常向量段(INTVEC)只分配了0x3F字节(00-3F),但内容超过了0x3F。可以检查一下异常向量这部分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