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ucos系统怎么调试????

楼主(2008-04-08):
把移值的系统下载到板子上后  怎么调试ucos系统呀  会有什么界面呢

网友A:
Re

没有OS的基本C代码怎么调,现在也怎么调。如果用IAR,在调试器里有uC/OS-II插件,可以显示OS的信息,如task, semaphore, timer等。也可以用Micrium自己的uC/OS-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