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TM32的TIMER进行外部计数

楼主(2008-04-09):
前面有McuPlayer给出了一个代码,我做了一个让大家直接可以运行的项目,一下为相关说明:

使用ETR引脚的输入信号作为计数时钟,本例程使用Timer 2,其ETR输入引脚为PA1,该引脚工作模式为输

入模式,Timer的工作模式为从模式;另外使用PC6输出一模拟方波时钟信号。
测试时将PC6与PA1短接。(用户也可另外连接一个时钟信号到PA1引脚上。)

代码见下: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_Loop;
    unsigned char n_Counter;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RCC_Configuration();        // System Clocks 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 NVIC 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 Configure the GPIO ports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0xFFFF;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x0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x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TIM_ETRClockMode2Config(TIM2, TIM_ExtTRGPSC_OFF, TIM_ExtTRGPolarity_NonInverted, 0);

    TIM_SetCounter(TIM2, 0);
    TIM_Cmd(TIM2, ENABLE);

    for(i_Loop = 0; i_Loop < 100; i_Loop ++) {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6);
        Delay(10);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6);
        Delay(10);
    }

    n_Counter = TIM_GetCounter(TIM2);
    while (1) {
    }
}

前三行进行了时钟、中断、和I/O口的配置。然后进行Timer的基本配置,计数器自动装载值为0xFFFF,计

数频率不分频,定时器时钟(CK_INT)频率与数字滤波器(ETR,TIx)使用的采样频率之间的分频比为1,计数

器向上计数。

TIM_ETRClockMode2Config(TIM2, TIM_ExtTRGPSC_OFF, TIM_ExtTRGPolarity_NonInverted, 0);
使用ETR时钟作为计数时钟需要设置为外部时钟模式2,故调用该函数,
在设置时
1、关闭预分频:TIM_ExtTRGPSC_OFF。可选项:TIM_ExtTRGPSC_OFF      0x0000
                                          TIM_ExtTRGPSC_DIV2     0x1000
                                          TIM_ExtTRGPSC_DIV4     0x2000
                                          TIM_ExtTRGPSC_DIV8     0x3000

2、外部触发极性ETR不反相,高电平或上升沿有效:TIM_ExtTRGPolarity_NonInverted。可选项:

TIM_ExtTRGPolarity_Inverted和TIM_ExtTRGPolarity_NonInverted。

3、外部触发无滤波器:0000。
   可选项:
    0:无滤波器,以fDTS采样
    1:采样频率fSAMPLING=fCK_INT,N=2
    2:采样频率fSAMPLING=fCK_INT,N=4
    3:采样频率fSAMPLING=fCK_INT,N=8
    4:采样频率fSAMPLING=fDTS/2,N=6
    5:采样频率fSAMPLING=fDTS/2,N=8
    6:采样频率fSAMPLING=fDTS/4,N=6
    7:采样频率fSAMPLING=fDTS/4,N=8
    8:采样频率fSAMPLING=fDTS/8,N=6
    9:采样频率fSAMPLING=fDTS/8,N=8
    10:采样频率fSAMPLING=fDTS/16,N=5
    11:采样频率fSAMPLING=fDTS/16,N=6
    12:采样频率fSAMPLING=fDTS/16,N=8
    13:采样频率fSAMPLING=fDTS/32,N=5
    14:采样频率fSAMPLING=fDTS/32,N=6
    15:采样频率fSAMPLING=fDTS/32,N=8

TIM_SetCounter(TIM2, 0);
初始化Timer的计数器初始值为0;
TIM_Cmd(TIM2, ENABLE);
启动Timer2

模拟一个方波时钟信号,输出100个Clock在PC6上。此时PA1接收到该波形,Timer2开始计数,计数结果保

存在Timer的计数寄存器(Counter Register)中。通过TIM_GetCounter(TIM2)读出。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4/200849175233820.zip

网友A:
迟来的Sample

网友B:
不迟不迟,有总比没有好

哈哈哈。。。。。。。。

网友C:
顶起来!原帖链接的程序丢失,刚刚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