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912 ulink错误提示:Too Many JTAG Devices in Chain

楼主(2008-04-10):
谁遇到过  ???

网友A:
你的板子上有几个调试器

你的板子上有几个调试器,在keil下有没有发现ID

楼主:
可以截图 指点吗

网友B:
先搞清楚你的调试软件是否支持STR9

STR9中确实有多个JTAG链,支持STR9的软件知道如何调试。

楼主:
支持 因为开始可以下载程序

改了 启动文件  配置pll的  就不行了

网友C(2020-06-25):
您好,我最近也在使用STR9的芯片,麻烦问下您当时的too many Jttag devices in chain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吗?因为一直解决不了,所以想请教一下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