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的HardFault_Handler的问题

楼主(2008-04-10):
程序运行到sprintf时死机了,调式后发现进入了HardFault_Handler里死循环了。请问这个问题可能由啥原因引起的?

还有貌似选了优化后,有时sprintf出来的数据会有错误?这个可能由啥原因引起的?

谢谢!

网友A:
可能是存储器的分配有问题

网友B(2009-01-16):
HardFault_Handler问题

这种问题的原因很难查,版主说的原因是有可能的。
我有过类似的经历!

网友C(2010-09-20):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跳进HardFault_Handler里,原因暂时未查明

网友D:
一般都是非法访问对应地址的数据出错,检查是否堆栈溢出,数组越界等等

网友E:
我也遇到过几块板,后来重新焊接了一下就没再出现过了。

网友F(2010-11-10):
之能慢慢调试,慢慢查了

网友G:
HardFault_Handler的调试 最简单的办法:

在进入HardFault_Handler之后,根据堆栈指针查看堆栈,找到堆栈中最新的函数返回地址,到这个地址上去加断点,一步步根据汇编执行代码。很快就能找到出错原因,大多数是数组溢出,或者是指针初始化的问题。

这个办法很好使的,我一直用的,找问题很快的。

网友H:
不知道楼主开发平台是什么?
本人最初使用时常常遇到这个问题,说起来很不好意思,原因都是自己忘加STM32的中断汇编代码.s文件。
希望楼主犯的不是这种低级错误:)

网友I(2010-12-10):
回复 网友G:

你好请问你说的这个方法怎么操作呢,我不会用啊 杯具

网友J:
操作了不改动的地址! 比如指针  要是不是 32BIT 对齐 强势成 8BIT 那就跑到那里去了!!

网友K:
我用的iAR,IAR中有个CallStack的工具,可以很简单的看到你的函数嵌套情况

网友L:
忘加STM32的中断汇编代码.s文件.

-----
这种编译器IAR 不会报错的

网友M:
在进入HardFault_Handler之后,根据堆栈指针查看堆栈,找到堆栈中最新的函数返回地址,到这个地址上去加断点,一步步根据汇编执行代码。

学习了

网友N(2011-02-19):
请问您说的方法具体如何做!

我也有类似的问题,请教一下!

网友N:
回复 网友G:

请教详细方法!!!

网友N:
HardFault_Handler的调试 最简单的办法:

在进入HardFault_Handler之后,根据堆栈指针查看堆栈,找到堆栈中最新的函数返回地址,到这个地址上去加断点,一步步根据汇编执行代码。很快就能找到出错原因,大多数是数 ...
引用 网友G:

具体如何操作!!

网友O(2011-04-10):
跟没说一样,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网友P(2011-12-28):
HardFault_Handler的调试 最简单的办法:

在进入HardFault_Handler之后,根据堆栈指针查看堆栈,找到堆栈中最新的函数返回地址,到这个地址上去加断点,一步步根据汇编执行代码。很快就能找到出错原因,大多数是数组溢出,或者是指针初始化的问题。

谢谢9楼的,我郁闷了两天经你一说,马上找到问题,指针没初始化。

网友Q(2012-03-22):
9# vigia 你好,请教个问题,我的call stack window里的地址是0x08000c54,为了找到最新函数的返回地址,我在merroy中查看0x08000c54地址的内容,知道返回的地址是:0xBF00BF00,我怎么加断点呢,这个地址具体在哪里???我用的编译器是keil,开发板是stm32f4.谢谢你

网友Q:
22# zgwuss 可是我看不懂反汇编,有什么资料介绍给我看看??嘿嘿

网友R(2012-12-29):
HardFault_Handler的调试 最简单的办法:

在进入HardFault_Handler之后,根据堆栈指针查看堆栈,找到堆栈中最新的函数返回地址,到这个地址上去加断点,一步步根据汇编执行代码。很快就能找到出错原因,大多数是数组溢出,或者是指针初始化的问题。

多谢指点,很快找到原因:指针初始化错误

网友S:
我也遇到了,是非法访问寄存器,对寄存器的操作不对

网友T(2013-03-23):
引用 网友L:
忘加STM32的中断汇编代码.s文件.

-----

我在调试串口的时候出现这个问题。你那个.S文件是哪个?startup_stm32f0xx.s这个么?怎样添加?是添加在工程里面还是在C函数里include?

网友U(2013-05-19):
指针操作数组的情况下,容易出现HardFault_Handler错误。

网友A:
Hard Fault的诊断:如何在程序跳到hard fault时提取出错信息

Hard Fault的诊断.pdf

网友V(2013-12-26):
引用 网友A:
Hard Fault的诊断:如何在程序跳到hard fault时提取出错信息

好资料,收藏了,谢谢!!!

网友W(2014-07-03):
引用 网友A:
Hard Fault的诊断:如何在程序跳到hard fault时提取出错信息

谢谢香主的资料

网友X(2014-09-09):
都是大神啊

网友Y(2014-12-11):
好方法 学习了

网友Z(2015-05-12):
引用 网友G:
HardFault_Handler的调试 最简单的办法:

在进入HardFault_Handler之后,根据堆栈指针查看堆栈,找到堆栈 ...

你好,进入hardfault后,在找到的函数处加断点,也进不去断点那里啊,程序一直在hardfault里面执行,出不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