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3_macro.s里面的语句在干什么

楼主(2008-04-15):
(无正文)

网友A:
请打开这个文件,里面的注释很清楚

主要是一些汇编子函数。

楼主:
在哪里调用他们呢

网友A:
你可以在固件库里所有的源程序中搜索一下

网友B:
BZ的回答很有哲理

指明方向

没有给答案

从大道理出发.教会你怎么学习,怎么...

从小而言,"买关子?"

网友A:
楼上幽默,估计是绕着弯说我“卖关子”

有意思~~~~~~~

网友C(2009-12-18):
cortexm3_macro.s里面的语句是考虑到这些特殊操作在C语言中的使用问题,用户如果要在C中调用文件中的汇编指令和特殊的预处理的问题时,只有直接在C中使用EXPORT后面的操作就可以了。类似与在C中嵌入汇编的操作。
EXPORT __WFI
  EXPORT __WFE
  EXPORT __SEV
  EXPORT __ISB
  EXPORT __DSB
  EXPORT __DMB
  EXPORT __SVC
  EXPORT __MRS_CONTROL
  EXPORT __MSR_CONTROL
  EXPORT __MRS_PSP
  EXPORT __MSR_PSP
  EXPORT __MRS_MSP
  EXPORT __MSR_MSP
  EXPORT __RESETPRIMASK
  EXPORT __SETPRIMASK
  EXPORT __READ_PRIMASK
  EXPORT __RESETFAULTMASK
  EXPORT __SETFAULTMASK
  EXPORT __READ_FAULTMASK
  EXPORT __BASEPRICONFIG
  EXPORT __GetBASEPRI
  EXPORT __REV_HalfWord
  EXPORT __REV_Word

不知道楼主明白与否?

网友D(2010-05-30):
受教了,刚才还跟香主请教这个问题,自己却没有去google一下,汗颜。还是要先思考再发问。

网友E:
指明方向没有给答案从大道理出发.教会你怎么学习,怎么...从小而言,"买关子?"
引用 网友B:

呵呵,这就是Feed与Seed的区别,Teach与Coach的区别
P.S. 香主以前的签名说的蛮不错的,怎么现在没有了

网友F:
这些函数一般用不到,可以删掉这个文件。
因为汇编函数即使没用到,连接器也会连接到目标代码里,白白占用空间。

网友G(2012-06-21):
请教8楼一下,我在编译时会出现不认识RSEG操作码的错误,是什么情况,还有,cortexm3_macro.s(52): error: A1355U: A Label was found which was in no AREA
cortexm3_macro.s:    52 00000000 __WFI 的问题,帮忙解决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