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FLASH延时

楼主(2008-04-15):
我在看ST的例子的时候发现都有
/* Flash 2 wait state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这两句代码,看固件手册知道分别是FLASH延时2周期和FLASH预缓冲使能,但不知道其真正用意是什么?

网友A:
这个问题在ST的手册中讲到,论坛中也有讨论

楼主:
不解

(手册翻译有无,48M和72M之间是2等待周期)
上面的图是手册里介绍的内容,我的时钟是跑72M所以我必须加2个等待周期,我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A:
你的理解正确

你贴的图上的内容显然是打字打错了,下次更正,谢谢。

有任何疑问请以英文版本为准:STM32技术参考手册(英文版)

楼主:
知道啦!

谢谢香水城 ,这样设置的原因是FLASH的速度慢于CPU的速度吗?

网友A:
是的,请看我在2楼引用的帖子

在那个帖子的13、14楼:STM32从Flash中运行程序的时序分析

不好!二姨居然把那个帖子的贴图搞丢了,幸亏我有备份,狡兔三窟是一个很不错的策略,请看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