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推荐一个ST7的单片机

楼主(2008-04-16):
如题,应用需要18或20引脚,IO口12以上个,要使用外部晶体.请介格一下易于购买的型号,稳定和抗干扰要最强的.谢谢

网友A:
请问你需要多大的Flash和多大的RAM,是否需要内置外设?

时钟频率要求多少?

楼主:
不知道ST的速度有多快

因为没用过ST的,所以不了解
请问ST的指令执行速度有快,我用AVR的时使用4M晶体(0.25/.5US每个指令了)
我想ST可能也差不多吧,可能用4M或8M应可以吧.

网友A:
如果对时钟频率没有要求,就说说其他条件吧

ST7的指令系统与6805、6502兼容并做了扩充,时钟频率可以达到8MHz~12MHz;当然可以使用较低的频率,如6MHz、4MHz等。

楼主:
还是有点不明白

对ST的运行速度还是有点不明白,能举例说明一下吗,如8M的晶体执行nop需要多少时间.

别的没什么要求了,是IO型的应用.
硬件也很简单:
就是单片机+138+4051构成的一个多通道系统

网友A:
ST7在8MHz的时钟频率下,一条NOP指令的时间是250ns

有些ST7产品中有PLL,所以晶体频率不一定是CPU的频率,因此我们只谈CPU的时钟频率。

楼主:
还要深入了解

根据以上的信息,你能给我介绍一个型号吗?需要抗扰能力强,容易购买.

网友A:
我在2楼的问题你还没有回答

ST7的抗扰能力都很好。

你需要多少?量大需要提前通过ST的代理商订货。

楼主:
有2k就行了

有2k就行了吧,没用过ST的,不知道代码率高不高.
程序也很简单地.
不过片子要Flash的 我有个希尔特的580U
仿真器肯定不能用了
因为是一个新产品,现在量还说不上,要等重新布板,通过EMC测试.
以前用AVR的6KV静电接触放电都没通过.产品还要过8KV测试.
产品的EMC要求都较高,IEC61000-4-2,3,4,5,6差不多均要求是4级的要求.
上次emc测试没通过可能是我板布得不好,但还是担心芯片也不行,所以要换芯片
因为上次在芯片附近一打就复位.

网友B:
re

st7flite15b 4k,
st7flite25b 8k

楼主:
和我想得一样

我也在官方网站找了一下,不过英文太烂,许多地方看不明白.不知有没有中文资料.

网友A:
北航出版社又一本书,专门是针对这个ST7系列的

楼主:
很老的书了

2004年出的书,刚打电话问一下最近的书城没卖的。谁有电子档能传一份给我吗。我的邮箱cd666@163.com.谢谢。
说句题外话,ST在中国的推广看来真不好,网上也找不到多少中文资料。

网友A:
哈哈,你英文不好,不代表别人英文也不好

楼主在哪里?你要做什么项目?什么产品?

楼主:
嗯,自已太烂,咱能说别人不好呢

我在深圳,现在在做压力机用的光电保护产品。
上次用AVR做出来的EMC测试没通过。
现在正头大呢,EMC方面的知识太少了,而且电路板的宽度只有30mm,唉。。

网友A:
《ST7通用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

这样吧,你给我发个邮件(mcu.china@st.com),我让我们深圳的同事送你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