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外部中断的问题

楼主(2008-04-20):
    文档上面说有19根线连接到NVIC,其中包含了PA~PE的16位GPIO。好像每位IO只允许一个口,即PA0、PB0不能同时使用,是这样的吗?
    另外,我调试一个跑马灯程序时有一个疑问:使用HSE、PLL开启(输出72MHz系统时钟)后拔去晶振,发现灯循环点亮速度变慢了。可能是自动切换到内部的HSI振荡器了吧。然后重新插上晶振跑马灯又变快了。
    看文档说HSE失效后CSS会禁止HSE和PLL,但是没有说恢复HSE后这些都恢复了,他们确实恢复了,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HSE的恢复

当HSE失效后,如果CSS使能了,会将系统时钟切换到HSI,然后关闭HSE和PLL,同时产生NMI中断。如果在NMI中断中使能了HSE ready的中断,当HSE又恢复了,可以在RCC的中断里恢复系统时钟的配置--来自PLL。

如果没有在NMI和RCC的中断里做处理,应该还是保持HSE失效后的HSI吧。

网友B:
PA0、PB0不能同时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