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EK-STM32F 可否跑 ST官方开发板的那个示例程序 ?

楼主(2008-04-22):
已经有ILI9320 SPI 的2.8寸液晶屏了。 那万利的EK-STM32F 可否跑 ST官方开发板的那个示例程序 ? 3Q

网友A:
没问题,只要硬件连接正确

楼主:
请教一下

香版: ST官方开发板上带的那个液晶屏,是否本身是并行,通过转换板转为串行 ? 而非“原生”的SPI液晶 ?

网友A:
ST官方开发板上带的那个液晶屏,既有并行口也有串行口

楼主:
哦,谢谢!

但既然ST官方的屏是SPI接口的,但为什么在官方驱动中的lcd.h中,定义了如下的控制线?

/* LCD Control pins */
#define CtrlPin_NCS    GPIO_Pin_2   /* PB.02 */
#define CtrlPin_RS     GPIO_Pin_7   /* PD.07 */
#define CtrlPin_NWR    GPIO_Pin_15  /* PD.15 */

这些应该是并行驱动中用到的吧?

另外,在lcd.c中,既然是SPI接口的屏幕,为什么要用这种很奇怪的写法:

void LCD_WriteReg(u8 LCD_Reg, u8 LCD_RegValue)
{
  u16 tmp = 0;

  LCD_CtrlLinesWrite(GPIOD, CtrlPin_NWR, Bit_RESET);
  LCD_CtrlLinesWrite(GPIOD, CtrlPin_RS, Bit_RESET);
  LCD_CtrlLinesWrite(GPIOB, CtrlPin_NCS, Bit_RESET);

  tmp = LCD_Reg << 8;
  tmp |= LCD_RegValue;

  SPI_SendData(SPI2, tmp);
  while(SPI_GetFlagStatus(SPI2, SPI_FLAG_TXE) == RESET)
  {
  }

  LCD_CtrlLinesWrite(GPIOB, CtrlPin_NCS, Bit_SET);
}

既然是SPI,怎么又用到RS,WR ?

网友A:
这个问题要看LCD驱动芯片的手册

否则一切无从谈起。

具体的,我没有看过这个驱动芯片的手册,暂时无法直接回答你的问题。

楼主:
哦 ……

ILI9320的手册我看了,对于SPI部分的描述,说得很明白,只要接

nCS , SCL , SDI ,SDO 四线即可 。 但官方程序部分,看上去似乎有些奇怪!

网友A:
如果是这样,你试试看把你认为多余的那几行语句去掉会有什

只要不影响使用STM32,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B:
只要链接正确!

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请教楼上的朋友

您跑过吗? 但我看里面有SPI flash操作, 图标之类的都在那里面?

楼主:
....

看官方开发板的手册,这些图标都存放在SPI FLASH里面,如果读不到这些数据,则系统是拒绝运行的。不知楼上的朋友是怎么解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