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交个作业: 串口控制台 + 遥控解码

楼主(2008-04-22):
昨天上午拿到的st-link-ii和一块最小系统;

呵呵,东西到了,不好好看看心里过意不去,就着手做了一个简单的控制台(串口),顺便做了一下遥控解码,测试TIMx,

以前一直在看103的资料,最小系统上的却是101,我也懒得去换了,就用它了.
接线如下:
UART2----PIN12(TX),PIN13(RX)--->对接到PL2303的TX,RX上去,便于笔记本调试嘛,

IR信号---PIN21
(图方便装,直接把遥控头的PIN2(GND)-->PIN23,PIN3(VS)-->PIN24,PIN1(信号)-->PIN21,因为是DEMO嘛,不用加电容了,呵呵,)

因为是48PIN封装,有些地方不能直接用LIB库中的源码,

下面是要注意的地方,使用UART2的PIN脚,不需重映射
用例程里的代码时注意去掉这句话: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USART2, ENABLE);

至于串口调通就不说了,以前好多兄弟都写过了,
下面主要说下遥控解码对时钟的基本设置:
配置TIM2的时钟为1MHz,这个每个cnt即为1us,便于计算时钟值,
    /* PCLK1 = HCLK/4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4);

    /* TIM2 clock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65535;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 ---------------------------------------------------------------
  TIM2 Configuration: Output Compare Timing Mode:
  TIM2CLK = 36 MHz, Prescaler = 36, TIM2 counter clock = 1 MHz
---------------------------------------------------------------*/
  /* Prescaler configuration */
  TIM_PrescalerConfig(TIM2, 36, TIM_PSCReloadMode_Immediate);

  /* TIM2 enable counter */
  TIM_Cmd(TIM2, ENABLE);

配置PIN21下降沿中断
    /* Configure PB.10 as input floating (EXTI Line 10)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EXTI15_10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15_10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B, GPIO_PinSource10);
  /* Configure EXTI Line10 to generate an interrupt on falling edge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1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Generate software interrupt: simulate a falling edge applied on EXTI line 9 */
  EXTI_GenerateSWInterrupt(EXTI_Line9);

在中断中处理如下: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0) != RESET)
  {
    IrDecode(TIM_GetCounter(TIM2));
    /* Toggle PB8 pin */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8, (BitAction)((1-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B, GPIO_Pin_8))));
    /* Clear the EXTI line 9 pending bit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0);
  }
主循环任务也很简单,如下:
        UartConsoleMain(); // 检查有没有串口输入:
        // decode ir
        if (gIrMsgTx) // 看看有没有检测到IR按下:
        {   key = gIrMsgTx;
            gIrMsgTx = MSG_NONE;
            printf("IrCode: %02x-%02x-%02x-%02x ",gIrBuf[0],gIrBuf[1],gIrBuf[2],gIrBuf[3]);
        }

//写得很乱,呵呵,

网友A:
兄弟 搞这个用了多长时间呀

楼主:
半天多点吧,呵呵

一边帮旁边的兄弟调他的电子新板,
一边做了这个STM32的软件,

以前没用过STM32,查时钟,中断等费了点事,呵呵,

对了,有点要注意的是,我的串口控制台使用提中断接收PC端的数据.

网友B:
顶高手! 应了那句话:“难者不会,会者不难”

网友C:
楼主 帖子 程序怎么不全贴出来

楼主:
给出其他的源码:

串口中断接收的: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x, USART_IT_RXNE) != RESET)
  {
    /* Read one byte from the receive data register */
    uartx_rxBuffer[uartx_rxIndexIn++] = (USART_ReceiveData(USARTx) & 0xFF);;

    /* Clear the USART1 Receive interrupt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x, USART_IT_RXNE);
    if (uartx_rxIndexIn>=_MAX_UART_BUFFER_LEN)    uartx_rxIndexIn=0;

  }
串口初始化及其他的函数:
void VarInit (void)
{
  uartx_rxIndexIn = 0;
  uartx_rxIndexOut = 0;
}

u8 UartxRS_ready(void)
{
    if( uartx_rxIndexIn == uartx_rxIndexOut ) return 0;
    else return 1;
}

u8 Uartx_rx (void)
{
    u8    ret;

    ret = uartx_rxBuffer[uartx_rxIndexOut];
    uartx_rxIndexOut++;
    if(uartx_rxIndexOut >= _MAX_UART_BUFFER_LEN)
        uartx_rxIndexOut = 0;

    return ret;
}
void UartxInit (u32 baudrate)
{
  USART_Cmd(USARTx, DISABLE);
  /* USARTx configuration ------------------------------------------------------*/
  /* USARTx configured as follow:
        - BaudRate = 115200 baud
        - Word Length = 8 Bits
        - One Stop Bit
        - No parity
        - Hardware flow control disabled (RTS and CTS signals)
        - Receive and transmit enabled
        - USART Clock disabled
        - USART CPOL: Clock is active low
        - USART CPHA: Data is captured on the second edge
        - USART LastBit: The clock pulse of the last data bit is not output to
                         the SCLK pin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lock = USART_Clock_Disabl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POL = USART_CPOL_Low;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PHA = USART_CPHA_2Edg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LastBit = USART_LastBit_Disable;

  /* Configure the USARTx */
  USART_Init(USARTx, &USART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USART Transmoit interrupt: this interrupt is generated when the
   USART1 transmit data register is empty */
  //USART_ITConfig(USARTx, USART_IT_TXE, ENABLE); ---walter 20080422

/* Enable the USART Receive interrupt: this interrupt is generated when the
   USART1 receive data register is not empty */
  USART_ITConfig(USARTx, USART_IT_RXNE, ENABLE);

  /* Enable the USARTx */
  USART_Cmd(USARTx, ENABLE);
}

网友D:
什么时候才能懂这程序

楼主:
软件不是流程很简单的,

中断接收PC端的串口数据并缓存,

然后主循环取出数据,解析收到的指令,以回车为结束符进行匹配查找,

如果支持该指令,则执行,不支持,接收下一指令,并报错,
遥控接收只是处理外部中断的一个时序信号而已,解析出时序信号中的数据.

网友E(2014-03-25):
引用 网友F:

我收到对于你的回复投诉,说你的回复很多都是一些脸谱,有为你自己做广告的嫌疑。
我本人不反对适当的广告,但认为太多会影响论坛氛围。你的签名是你的自由,但我也希望你的回复少点这种无意义的脸谱,多点内涵。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收到对于你的回复投诉,说你的回复很多都是一些脸谱,有为你自己做广告的嫌疑。
我本人不反对适当的广 ...

好的  下次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