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问斑竹~stm32接12864

楼主(2008-04-22):
弄了块st7920的12864,已经在51上面调通了~
准备接到STM32上

该12864必需的管脚
RS
RW
E
D7-D0

其中,RS,RW,E都只需要STM32输出控制;但是D7-D0是数据管脚,需要双向的,例如判忙;那么,我的IO口该怎么设置呢?
是不是该把D7-D0的连接管脚设置为开漏模式,并且自己外接上拉电阻?
RS,RW,E这3个的连接管脚设置成什么模式?

PS:12864的D7-D0接的51的P0口,有10K上拉电阻;
RS,RW,E则直接接的P3口的几个管脚,似乎P3有内部上拉电阻

网友A:
注意,D0-D7要接在"五伏容忍"(FT)管脚

楼主:
为什么呢~

一定要接5v容忍的管脚阿~
51的IO似乎是3.3V的哒

网友A:
如果你的ST7920是接5V电源

如果接3.3V就没关系

楼主:
谢谢~

我是接的5v电源~~

那么stm32的对应IO口设置成什么状态呢?开漏?

网友B:
以前有过很多讨论

网友C(2010-10-13):
我也有这方面的问题。如有高手提供电路图就好了。第一次用STM32驱动12864

网友D(2014-09-24):
引用 网友B:
STM32 GPIO的十大优越功能综述这里更多:STM32相关讨论帖子汇总(设备篇)  ...

里面链接怎么都打不开啊,坑啊!

网友D:
链接打不开啊!

网友E:
是呀,香主修正下链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