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JLINK V5如何烧写STM32?

楼主(2008-04-24):
用JLINKCOMMAND能检测到内核,
但是如果在keil下用RDI方式FLASH一栏里面没有STM32器件,如何解决?

网友A:
请注意IDE软件的版本

网友B:
感觉IAR挺好的

网友C:
keil通过RDI方式连接JLINK是不能烧STM32的。

试试JLINK程序里面的Jflash。

网友D:
我的J-LINK V3照样可以烧写STM32

关键看你的IDE是不是支持STM32,如果不支持,可以安装最新的IAR EWARM4.42。或者请安装了4.42的朋友把那几个补丁copy给你,放在IAR对应的目录下即可支持STM32。

楼主:
在IAR环境下可以找到STM32

就是keil里面RDI方式不可以找到器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