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控制

楼主(2008-04-24):
各位兄弟们,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我用的是STM32F103芯片,用了一个系统中断函数SysTick_ITConfig(ENABLE);在中断函数中void SysTick_Handler(void){__WFI();}用了__WFI();这句话,编译后下到板子里面,但是当我第二次烧录的时候,提示JTAG不能使用了,好像JTAG不能下程序了,连续两块板子都是这样,请问__WFI();这个函数跟JTAG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在系统中断里面加了这句话后,重新烧录程序时不能烧录了呢?

网友A:
可能上电后 芯片进入了低功耗模式

你可以在上电的短时间内快速下载试试

楼主:
如何实现上电短时间快速下载呢?

如何实现上电短时间快速下载呢?因为我的系统时钟中断的间隔很小,ms级别,来不及了吧!

网友B:
多试几次 应该可以

楼主:
还是不行,我把程序贴出来

/******************** (C) COPYRIGHT 2007 STMicroelectronics ********************
* File Name          : main.c
* Author             : embest
* Date First Issued  : 08/30/2007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body.
********************************************************************************
* History:
08/30/2007:vers.1.1
********************************************************************************
* THE PRESENT SOFTWARE WHICH IS FOR GUIDANCE ONLY AIMS AT PROVIDING CUSTOMERS
* WITH CODING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IR PRODUCTS IN ORDER FOR THEM TO SAVE TIME.
* AS A RESULT, STMICROELECTRONICS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ANY DIRECT,
*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WITH RESPECT TO ANY CLAIMS ARISING FROM THE
* CONTENT OF SUCH SOFTWARE AND/OR THE USE MADE BY CUSTOMERS OF THE CODING
*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PRODUCTS.
*******************************************************************************/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_lib.h"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define LAB6_WFI
//#define LAB6_WFE
//#define LAB6_RTC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extern vu32 TimingDelay;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EXTI_Configuration(void);
void RT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SysTick_Configuration(void);
void Delay(vu32 nTime);

/*******************************************************************************
* Function Name  : SysTick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SysTick Handler.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SysTickHandler(void)
{
  TimingDelay--;
  if(GPIOB->ODR & GPIO_Pin_9)
     GPIOB->BRR= GPIO_Pin_9;
  else
     GPIOB->BSRR= GPIO_Pin_9;
}
/* Private functions ---------------------------------------------------------*/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 main(void)
{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 Clock configuration */
  RCC_Configuration();

  /* Enable PWR and BKP clock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BKP, ENABLE);

  /* GPIO configuration */
  GPIO_Configuration();

  /* Configure EXTI Line9 to generate an interrupt on falling edge */
  EXTI_Configuration();

#ifdef LAB6_RTC
  /* Configure RTC clock source and prescaler */
  RTC_Configuration();
#endif /* LAB6_RTC */

  /* NVIC configuration */
  NVIC_Configuration();

  /* Configure the SysTick to generate an interrupt each 1 millisecond */
  SysTick_Configuration();

  /* Turn on led connected to PC.06 and PC.08*/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8, Bit_SET);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10, Bit_SET);
  Delay(300000);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Enable);
#ifdef LAB6_WFI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9, Bit_RESET);

    /* Request to enter STOP mode with regulator ON */
    PWR_EnterSTOPMode(PWR_Regulator_ON, PWR_STOPEntry_WFI);
#endif //LAB6_WFI
  while(1)
  {
    /* Insert 2 second delay */
    //Delay(300000);

#ifdef LAB6_RTC
    /* Alarm in 2 second */
    RTC_SetAlarm(RTC_GetCounter()+ 2);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endif // LAB6_RTC

    /* Turn off led connected to PC.06 and PC.08 */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8, Bit_RESET);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10, Bit_RESET);

#ifdef LAB6_WFE
    /* Request to enter STOP mode with regulator ON */
    PWR_EnterSTOPMode(PWR_Regulator_ON, PWR_STOPEntry_WFE);
#endif //LAB6_WFE

#ifdef LAB6_RTC
    /* Request to enter STOP mode with regulator ON */
    PWR_EnterSTOPMode(PWR_Regulator_ON, PWR_STOPEntry_WFI);
#endif //LAB6_RTC
     RCC_Configuration();
    /* At this stage the system has resumed from STOP mode -------------------*/
    /* Turn on led connected to PC.06 and PC.09 */
     while(1)
     {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8, Bit_SET);
        Delay(100000);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8, Bit_RESET);
        Delay(100000);
     }

    /* Enable and select HSE as system clock source, as HSE is disabled in STOP mode */

  }
}

/*******************************************************************************
* Function Name  : RC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system clock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HSERDY) == RESET)
  {
  }

  /* Select HSE as SYSCLK clock source (SYSCLK = HCLK = PCLK1 = PCLK2)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HSE);

  /* Wait till HSE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4)
  {
  }
}

/*******************************************************************************
* Function Name  : GPIO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GPIO port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peripherals clocks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Configure PC.06, PC.07, PC.08 and PC.09 as Output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B->ODR=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Configure PB9 in the correct mod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
* Function Name  : EXTI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EXTI Line9 and Line17(RTC Alarm).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EXTI_Configuration(void)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C, GPIO_PinSource13);

  /* Configure EXTI to generate an interrupt on falling edge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9);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9;

#ifdef LAB26_WFI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ndif //LAB6_WFI

#ifdef LAB6_WFE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Event;
#endif //LAB6_WFE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ifdef LAB6_RTC
  /* Configure EXTI (RTC Alarm) to generate an interrupt on rising edge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7);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17;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endif //LAB6_RTC

}

/*******************************************************************************
* Function Name  : RT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RTC clock source and prescaler.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RTC_Configuration(void)
{
#ifdef LAB6_RTC
  /* RTC clock source configuration ------------------------------------------*/
  /* Allow access to BKP Domain */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 Reset Backup Domain */
  BKP_DeInit();

  /* Enable the RTC Clock */
   RCC_RTCCLKCmd(ENABLE);
  /* Wait till RTC clock is ready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 == RESET)
  {
  }

  /* Select the RTC Clock Source */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E);

  /* Enable the RTC Clock */
  RCC_RTCCLKCmd(ENABLE);

  /* RTC configuration -------------------------------------------------------*/
  /* Wait for RTC APB registers synchronisation */
  RTC_WaitForSynchro();

  /* Set the RTC time base to 1s */
  RTC_SetPrescaler(32767);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 Enable the RTC Alarm interrupt */
  RTC_ITConfig(RTC_IT_ALR, ENABLE);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endif //LAB6_RTC
}

/*******************************************************************************
* Function Name  : NVI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NVIC and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ifdef  VECT_TAB_RAM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 VECT_TAB_FLASH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

  /* 2 bits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and 2 bits for Sub Priority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RTCAlarm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9_5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 Function Name  : SysTick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SysTick to generate an interrupt each 1 millisecond.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SysTick_Configuration(void)
{
  /* Select AHB clock(HCLK) as SysTick clock source */
  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

  /* Set SysTick Priority to 3 */
  NVIC_SystemHandlerPriorityConfig(SystemHandler_SysTick, 3, 0);

  /* SysTick interrupt each 1ms with HCLK equal to 8MHz */
  SysTick_SetReload(4000000);

  /* Enable the SysTick Interrupt */
  SysTick_ITConfig(ENABLE);

}

/*******************************************************************************
* Function Name  : Delay
* Description    : Inserts a delay time.
* Input          : nTime: specifies the delay time length, in milliseconds.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Delay(u32 nTime)
{
  /* Enable the SysTick Counter */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Enable);

  TimingDelay = nTime;

  while( TimingDelay !=0)
             TimingDelay--;

  /* Disable the SysTick Counter */
//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Disable);
  /* Clear the SysTick Counter */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Clear);
}

#ifdef  DEBUG
/*******************************************************************************
* Function Name  : assert_failed
* Description    :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 error has occurred.
* Input          : -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 line: assert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8* file, u32 line)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 ",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 (C) COPYRIGHT 2007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楼主:
望高手指点

上面的程序烧录进去后,就不能用JTAG烧录了,为什么呢?

网友C:
改变启动模式:SRAM模式!

看看怎么样?

楼主:
能启动,但是不能烧录

现在我把Boot0跳为0,Boot1跳为0,重新上电,程序可以运行,但是复位后还是程序就死掉了,仍然还是不能下载程序进去,不知何故?

楼主:
程序里哪里的设置有问题呢?

楼主:
急盼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