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tm32f10x里,备份数据寄存器的使用问题

楼主(2008-04-24):
请问各位高人,在stm32f10x里,备份数据寄存器的使用时,有没有次数限止?次数上限是多少呢?我想用它来保存些掉电后不应该丢失的数据,也就10几个字节,不知可用?大约100ms更新一下数据。

网友A:
STM32中的备份寄存器不是Flash,没有使用的次数限制

读写多少次数不限。

楼主:
谢谢香帅的热情答复

我也感觉只要是寄存器读写次数应该没限止。谢谢香帅让我确定了这个。可以放心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