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和LM速度比较

楼主(2008-04-24):
这两天有点空,正好手上有STM32和LM两个开发板。
想比较两个速度差异,结果出乎意料。
STM32
时钟72M,flash 2个等待周期这样算flash速度24M(但有取指预缓冲,号称可以接近72M)。
LM
时钟50M,号称flash单周期。
两个程序一样,都跑到最高速度。
测试结果:
stm32:
-O0:43662   fortime 43662
-O1:53730   fortime 79119
-O2:54960   fortime 98090
-O3:53650   fortime 99858
lm:
-O0: 45618   45618
-O2: 54702   78244
-O2: 55988   97843
-O3: 56177   100598
两个片子速度差不多,互有胜负。不过这个结果只能参考。个人程序不一样,结果是有差异的。
单比速度的话,看来72M的STM32看来还是有点弱,但STM32有它的优势,USB、DMA,12bitAD等等。

网友A:
内核决定的吧

网友B:
关键要看你的测试程序是如何写的

楼主:
re:两个都是cortex m3的核

都放在flash中跑。
STM32号称的72M的flash(用预取指缓冲实现),是假设指令为16位的时候。
但cortex核决定了是16位和32位混合的,所以72M的速度就会打折。
当然如果个人程序编译出来16位代码多点,相应速度就会快点,如果反之,速度就会慢点。

网友C:
能公布你的测试代码吗?

有没有用过 DHRY program ?

楼主:
re:smartsheep

就是用的DHRY。

网友D:
我也测试过

我的程序72M的STM32比50M的LM3S快14%

结果的确和测试程序是有关系的,所以到底速度怎么样一定要自己测过才知道

网友E:
ST的FLASH不能实现“分支预测”

    跟ARM7一样,CORTEX-M3也是使用“取指、译码、执行”三级流水线,但不同的是CORTEX-M3有分支预测功能,即如果“译码”区的指令是BL等跳转指令,内核会自动把跳转指令指向的指令覆盖到“取指”区,然后按顺序运行,流水线不会因为跳转而被全部清空!
    ST的FLASH使用两级FIFO,如果需要分支预测,不好意思,首先要把FIFO清空,然后按跳转的地址把FIFO填满才能执行,相当于ARM7,没有分支预测了!

网友C:
这些数据代表什么含义?

-O0:43662   fortime 43662
-O1:53730   fortime 79119
-O2:54960   fortime 98090
-O3:53650   fortime 99858

这个数据代表什么含义?

我测了我的片子输出:
Dhrystones per Second: 7235.8
这个数又有什么意义? 怎样换算成MIPS?

网友F:
看样子

看样子,从另一个侧面证实,Luminary的FLASH确实运行在50M Hz

网友B:
我对楼主做这样测试所产生的意义感兴趣

根据你的结论(尽管需要进一步证实),你是否认为STM32这个产品有问题?还是认为不值得使用?即使在相同的运行速度、相同的价格下你也会有这种想法吗?即使STM32还有很多其他优点?

我想知道这个结论对你的选型会产生什么影响,难道你的产品对MCU的运行速度很敏感?

网友G:
。。。。。。。。。。。。。。。。

“我对楼主做这样测试所产生的意义感兴趣

根据你的结论(尽管需要进一步证实),你是否认为STM32这个产品有问题?还是认为不值得使用?即使在相同的运行速度、相同的价格下你也会有这种想法吗?即使STM32还有很多其他优点?

我想知道这个结论对你的选型会产生什么影响,难道你的产品对MCU的运行速度很敏感?”

好像语气 很不友好啊 ,讨论问题何必觉得像斗气。

网友B:
大家的出发点不同,为什么“觉得像斗气”?

楼主是从一个侧面来看问题,而我是从整体的应用角度来参与讨论,居然被这位朋友当成是不友好的语气,郁闷~~~~~~~~~

难道需要顺着网友的思路讨论才算是友好的表现吗?不可以改变一下视角来看问题吗?

说实话,我很欣赏楼主的探索精神,也对楼主的测试感兴趣,不管结果如何,我不想让大家的思路和注意力只局限在单纯的运算速度上面,毕竟单片机的应用特点不是以运算作为主项。

网友G:
也许是大家的理解出发点不同

“根据你的结论(尽管需要进一步证实),你是否认为STM32这个产品有问题?还是认为不值得使用?即使在相同的运行速度、相同的价格下你也会有这种想法吗?即使STM32还有很多其他优点?
我想知道这个结论对你的选型会产生什么影响,难道你的产品对MCU的运行速度很敏感?”

因为使用 的 全是反问句,感觉不是让人很舒服。版主的意思想提一些自己的看法,但是全是 反问,好像是在竭力维护STM32。

不要郁闷。^_^

产品各有优缺点,做些比较也无可厚非,多点信息可以多点参考,并不能说因为一些缺点,就完全甫否定一个产品,也不因为一点优点就捧上天。
这些芯片更多是实时控制系统方面用(如不用Cache),运算速度的少量差异,实际使用中也许就不算什么,甚至更低的运算速度也可以,还是产品定位决定。

楼主:
我只是一时好奇,测试下。

看看72M带预取指的FLASH和单周期50M速度差别多大,并把我的个人结果和大家分享。探讨下,谁的速度占优势。没别的意思。如果香版主以后不欢迎这样的比较,那我就不发了。

楼主:
re:9楼

这些数字代表1秒跑多少圈。

楼主:
8楼分析的很透彻。

如果32位指令多,跳转指令多的话,flash预取指缓存效率就要下降了。

网友H:
STM32是款不错的CPU,外设灵活

但72MHz有较大的“误导性”,实际上没有想像的那么快,不要认为72MHz就比36MHz快一倍啊!

网友I:
stm32实际上不是完整的M3内核,而是载减速版

的M3,如MPU,中断系统,指令分支预测。

网友J:
ST的FLASH是老旧的技术

    其实单周期FLASH不是LM独有的,TI的28系列DSP早就使用了,它的FLASH号称可以上100多兆,和ZLGMCU说"LM3的FLASH其实可以上100MHz,只是为了稳定...",这和TI的FLASH相敏合.LM是新公司,技术一穷二白,但又有大财团给钱,一上来就用最新的技术,如单周期FLASH,ROM固化API,带PHY的以太网等, 不象ST,NXP的老公司,手上一堆不新不旧的技术,不愿意扔,又不敢搞搞新意思......

网友K:
To zheng79

引用 网友H:
ST MCU ←返回版面

18楼: STM32是款不错的CPU,外设灵活

但72MHz有较大的“误导性”,实际上没有想像的那么快,不要认为72MHz就比36MHz快一倍啊!

--------------------------------------------------------
你说72MHz有较大的“误导性”,请问误导了什么呢?
不要认为72MHz就比36MHz快一倍啊!而事实是:72MHz就是比36MHz快一倍,你可以用一个程序在两个不同的频率下运行进行测试。结果是肯定的!

网友K:
money123 有何证据证明ST的FLASH是老旧的技术?

引用 网友J:
ST MCU ←返回版面

20楼: ST的FLASH是老旧的技术

    其实单周期FLASH不是LM独有的,TI的28系列DSP早就使用了,它的FLASH号称可以上100多兆,和ZLGMCU说"LM3的FLASH其实可以上100MHz,只是为了稳定...",这和TI的FLASH相敏合.LM是新公司,技术一穷二白,但又有大财团给钱,一上来就用最新的技术,如单周期FLASH,ROM固化API,带PHY的以太网等, 不象ST,NXP的老公司,手上一堆不新不旧的技术,不愿意扔,又不敢搞搞新意思......
------------------------------

"LM3的FLASH其实可以上100MHz,只是为了稳定...",目前LM3的速度是50MHz,为了稳定,速度就必须减半?为什么不是60、70、80、?唯一的解释就是FLash的稳定性比较差。

楼主又说:LM是新公司,技术一穷二白。请问技术一穷二白能搞出很好的东西么?就算有大财团给钱,技术获得有两种途径:一、买;二、研发。
LM是新公司,技术一穷二白,研发的可能性不大。只能买。不知道ROM固化API,带PHY的以太网是不是也是买的?

STM32的Flash无需等待时,M3的速度为24MHz,为了配合Cortex M3的运行速度,在STM32内部使用了一个内存加速器,保证了Cortex M3可以在72MHz时进行单周期的指令执行。

我的同事使用STM32F103实现一个二极管闪烁,频率在48MHz时1s闪烁一次,将其频率设置为144Mhz,STM32仍然流畅运行,且速度提供3倍。

网友L:
flash

能到100M一定很high,SDRAM看样子在嵌入式市场的份额又要下去了.
目前的flash工艺几乎不可能做到100M,能批量稳定做到50M的都是大牛了,所以为了加快速度,才有了把FLSH的代码复制到SDRAM,DDR内运行的折衷办法.

网友M:
ST_ARM

我的同事使用STM32F103实现一个二极管闪烁,频率在48MHz时1s闪烁一次,将其频率设置为144Mhz,STM32仍然流畅运行,且速度提供3倍。
--------------------------------------------------------

这样有意义吗??
同是用STM32 跑 35M 75M 和 144M 当然是有倍数可比了,如果不这样,这U就有问题了,,,自己和自己在不同频率比,是没多大意义的

要比的是 用STM的  和别的U在同一频率上来比这才有意义呀

网友J:
23楼分析不全面

   23楼说:"使用STM32F103实现一个二极管闪烁",速度很快.但你不妨尝试大量使用跳转指令(如BX),和含有FLASH数据的指令(如LDR R0,[PC, 16]),速度肯定大打折扣, 因为使用了"内存加速器"(就是预取指FIFO),遇到这些指令都要先把"内存加速器"清空,然后再填满FIFO才能继续下去.如果FLASH是单周期的就不会有这种问题,就象TI 28XXX DSP.

网友H:
to 21楼

不要认为72MHz就比36MHz快一倍啊!而事实是:72MHz就是比36MHz快一倍,你可以用一个程序在两个不同的频率下运行进行测试。结果是肯定的!
--------------------------------------------------------

正常的使用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许程序很简单,像闪灯程序,使得取指缓冲能发挥的很好,不至于等待才有可能吧.

实际上我的测试结果也一样证明72MHz比36MHz快不了一倍的.
从原理上来说:36MHz时flash是1个等待周期,如果直接把频率改为72MHz,那当然是快一倍(ST_ARM不会是这样测试吧),不过不要忘记,STM32跑72MHz时,flash是要设为2个等待周期的.
至于"误导性"我认为是:STM32跑72MHz时的真实速度与程序有很大关系,并不是跟频率有固定的比例关系.
但ST并没有给出相关说明.
ST只在手册上说:
– 72 MHz maximum frequency,
1.25 DMIPS/MHz (Dhrystone 2.1)
performance at 0 wait state memory
access
0等待是1.25DMIPS/MHz,那72MHz是多少DMIPS啊!?
估计在众多STM32的初学者当中会有不少人认为是1.25*72DMIPS的吧

网友K:
关于flash是要设为2个等待周期的问题

很多工程师在看到STM32的flash是要设为2个等待周期,对其理解有一点偏差。flash设为2个等待周期并不是说Cortex M3运行时要等待两个周期再执行指令,事实上Cortex M3运行时根本就不等待。2个等待周期只是读取Flash里的指令需要等待两个周期,而STM32内部有一个内存读取加速器,它在Cortex M3执行指令前已经预先读取指令,而且每次是读取64位,Cortex M3的指令是16位,这样预先读取了4个指令,同时它读取指令是是双缓冲,就是当第一个64位送入Cortex M3内核时,第二个64位的指令已经被读出。
当然了,你的程序中如果有不停的跳转,那Cortex M3运行会变慢,每个MCU都会这样。

网友K:
关于144MHz是否有意义

这个测试本来就没有太大的意义,只是自己工程师之间对STM32是否可以超频搞的一个小测试。

网友B:
看样子大家对运行速度还是很在意的哟

首先回复14楼,你的判断很准确,我肯定是要竭力维护STM32,说白了明眼人都可以看出此帖明显地是在攻击STM32,而且是以偏概全,至少这是我的感受。

回头再说说技术性能,如果果真STM32在72MHz的时钟频率下能够与Luminary在50MHz的时钟频率下有相同的运算速度,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果,因为STM32比它的对手消耗少得多的电量,即STM32的能效是非常高的。ST没有采用那种耗电的技术,而是利用提高时钟频率、系统结构上的加强,在尽可能小的功率消耗下达到满意的性能指标,顺应了当前环保节能的潮流。

ST有能力但没有采用那种50MHz单周期的Flash技术,因为对我们来说它没有成本优势而且太耗电。

楼主:
RE:30楼

香版主说我"明显地是在攻击STM32”?
没想到作为一个版主有这样的气量,容不得说比别人差,或和别人一样,芯片是人造出来的,各家有各家的长处,不可能完美的,要不别人芯片都不卖了?
我发这个帖子没任何对STM的偏见。我只是把我的测试结果和大家分享,讨论下LM和STM这两个现在我们仅能拿到的cortex核速度。
intel和AMD的CPU网上不经常看到测评的,我拿STM和LM比较无可厚非吧?
测评就是把数据做比较,当然数据可能存在一定的片面,但至少可以代表某一方面的结果。
评价一个芯片,要从多方入手,速度只是一个方面。
为什么我手上有两个厂家的开发板呢,因为我在评测哪个片子更合适我,测试结果个人比较倾向STM的片子。
没想到我只是把我的个人测试结果贴出来,就引得香版主这样的态度?

楼主:
我同意zheng79的观点。

STM是个不错的MCU,但72M并不比LM的50M快到哪去。至少不会快40%(50M->72M
,快40%)。
总体我比较看好STM的片子,DMA,12bit双AD这些都是它的优势。

网友J:
还是zlgmcu服务态度好

前段时间一直狂批LM的功耗,他们没有发脾气,还说如果有好建议,他们可以向原厂直接提出。

网友B:
回楼主:首先向你道歉,其次欢迎你的评测

首先向楼主道歉,我又回顾了整个帖子,shockwave的发言是实在和中立的,我们很欢迎这种评测和讨论。

有人批评我的态度问题,我承认在30楼的发言有些过激,这是因为我听到和看到太多不负责的针对STM32的言论、攻击和谣言,而且有人专门找STM32的缺点然后夸大,这样达到抬高自己的目的;这就是我的最初反应。现在重新回顾楼主的发言,证明我的最初反应是错的,因此向楼主道歉。

但说到“ST的FLASH是老旧的技术”、“STM32实际上不是完整的M3内核”、“72MHz有较大的误导性”等评论确实不符合事实的。

关于技术的新旧,有机会各位可以去问问Luminary的工程师,我这里不作评价,这里我只能说STM32用的是近几年的技术。

关于“72MHz的误导性”,估计是因为对芯片技术不太了解,也许提出这种观点的朋友可以给出一个没有误导性的说法。

关于“完整的M3内核”这个问题,大家可以从ARM的手册中找找答案,我希望看到22楼这样的事实依据。

最后,再次向所有被我的发言冒犯的朋友道歉。

网友N:
香主看到楼主用stm32的片子,气平了

香主看到楼主用stm32的片子,气平了。

感觉st和zlg较劲的很厉害。

相对而言,

老周有风度一点。

网友L:
我想到了

intel的流水线..........
也就是3.2G的CPU和1.6G的CPU,两款处理器性能决对不是差100%,因为要考虑流水线被打断的情况,外频等等.......
比喻不一定恰当,但事实上高主频的东西,性能确实不能简单地按多少M来.

网友O:
我们不会参加类似的比较,因为意义实在不大!

    我现在很少关注公司日常的具体管理工作,连网站都不怎么上了,我已经45岁的人了,我的思想和观念都已经开始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好好生活这是人生最大的意义!
    ST是一个半导体公司,ZLG仅仅是Luminary的一个代理商,有必要较劲吗?每家都有自己的优点、定位和客户群,也可以说Luminary的市场发展得非常好,每个月开发板的销售已经超过了300套。作为一个代理商我关心的是公司的盈利,谁第一谁第二,对于我来说根本就没有多大的意义,不如好好工作,睡觉睡到自然醒,这不是很好吗?

网友N:
改口

感觉st和zlg的拥护者较劲的很厉害。

不然,老周又要表白了

楼主:
老周是过来人

心态比较好。呵呵。

网友P:
TI确实掌握了FLASH中单周期100M的技术。

TI确实掌握了FLASH中单周期100M的技术。
他的DSP与ARM7都有体现这种技术。

网友H:
我打算STM32和LM3S都用

两种CPU各有特点,根据要求选用.
既然两种CPU都用,在用之前当然会测试比较一下吧!
既然作了测试,那当然也会发表一下结果吧!
同时说一下不足的地方,也是希望厂家能在将来的产品有更大的改善.
作为消费者,当然是希望ST和LM的产品越做越好.
我想楼主也是出于这种想法.

只是有些人太敏感了,老觉得别人是在找麻烦,而不认真听取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