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嘿嘿~STM32接12864成功了~有图

楼主(2008-04-24):
用的是万利的板子

在板子上凑了8+3个有10K上拉电阻的IO口

自己在12864上画了点点条纹

嘿嘿

先上图

网友A:
昨天也有这种想法,不过我是想在裸板上接,

不过想想还要接一个背光电压,就没弄了,

回头看能不能找到SPI接口的屏,并口线太多了,

楼主:
可以不要背光

背光可以不要
也可以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