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急!求助STM32程序下载

楼主(2008-04-25):
开发环境IAR+JLINK

程序下载时提示:Could not find ARM7/ARM9 device on JTAG chain

网友A:
有问题

首先使用jlink的J-Link Commander,看看能不能发现核心。

1、查一下硬件,看看jtag口有没有问题,芯片有没有虚焊坏掉;
2、查查软件设置,看看debug选的是不是jlink

楼主:
使用jlink的J-Link Commander,可以发现核

使用jlink的J-Link Commander,可以发现核

其他两项也都确定OK了,还是不行

网友B:
请问你说的程序下载是指的什么

你所的是用debug功能吧,
你还可以试试J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