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发言

楼主(2008-04-29):
STM32 GPIO 中开漏输出和推挽式输出,各自应用于什么场合
为什么输出不能向AVR那样 有内部上拉控制
我看控制LED的时候用的是推挽式输出那什么时候用开漏输出呢?

楼主:
gpio模式的问题

  /* Configure PC.05 as Output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如果我现在需要在程序里面不断的修改  IO 模式
是直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这样更改就可以呢?还是  要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这样呢?

楼主:
为什么没人 HELP me

香主不会看不起咱这新手吧~

网友A:
何种输出要看你的应用

控制LED的时候用的是推挽式输出。如果你使用时IO口的驱动外设的电流不够时,你上拉一个电阻,设置IO口为开漏输出。

网友B:
这个问题主要是有关电子线路的应用,STM32只是提供应有的驱

推挽式输出主要用于提供电平输出而不是电流输出,如果要求较大电流最好用开漏输出。

楼主:
谢谢两位 不过

我的第二个问题 怎么解决呢?
 /* Configure PC.05 as Output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如果我现在需要在程序里面不断的修改  IO 模式
是直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这样更改就可以呢?还是  要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这样呢?

问题源自:制作DS18B20的温度传感器
单线  但是有四种状态          控制  释放  下拉 上拉

在AVR里面
#define        BIT_SET(a,b)    a|=b
#define        BIT_CLR(a,b)    a&=~b
#define        BIT_INV(a,b)       a^=b
#define        BIT_STATUS(a,b) a&b

const   unsigned char  db7[10]={ 0xEE,0x22,0xD6,0x76,0x3A,0x7C,0xFC,0x26,0xFE,0x7E};

/********************************************************************************/
// DS18B20操作定义
/********************************************************************************/
#define        CLR_DS18B20        BIT_CLR(PORTD,0x80)        //数据线强制拉低
#define        SET_DS18B20        BIT_SET(PORTD,0x80)        //数据线强制拉高,上拉
#define        HLD_DS18B20        BIT_SET(DDRD,0x80)        //Mega16控制总线
#define        RLS_DS18B20        BIT_CLR(DDRD,0x80)            //释放总线
#define        STU_DS18B20        BIT_STATUS(PIND,0x80)        //数据线的状

在STM32里面呢?      如何控制IO状态

网友C:
在看看c吧

建议楼主再看看c吧,这不是菜鸟不菜鸟的问题

网友B:
如果要改变GPIO端口模式需要调用GPIO_Init(),或直接操作寄存

除非你的外设是双向总线,否则不必频繁改变GPIO端口模式。

请注意,GPIO_Mode_Out_OD模式需要有外接上拉电阻,这种模式不是直接对应你的“RLS_DS18B20 释放总线”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