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EK-STM32F一插上USB到pc就显示一个移动磁盘,扎回事呢?

楼主(2008-05-02):
EK-STM32F一插上USB到pc就显示一个移动磁盘,扎回事呢?不是可以当ST-LINK2 用吗?

网友A:
不用管它,直接装上驱动,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B:
的确是这样

的确是这样的。

网友C:
EK-STM32F本来就是集成了一个ST-LINK II的

板子左边的那个USB就是ST-LINK II的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