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用定时器启动ad转换有什么好处呢?

楼主(2008-05-04):
同题!  本人菜鸟。希望高手们以及香版主指点指点!!

网友A:
好处太多了! 比如你可以按时进行AD转换

还是好好考虑你的应用吧,如不能体会它的好处说明你还不需要这种功能,等以后需要时自然就知道了。

楼主:
香版主的意思是这样的吗?

在某些应用的场合是不需要一直对信号进行采集的,比如说要一小时后或者半小时采样一次,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A:
设想一下,你要把热水器中的水温保持在95±0.5度,你该怎么

使用定时器启动AD方便呢?还是不用定时器方便?

网友B(2011-10-10):
如果是做FFT,还是要等时间间隔要定时采样的吧

网友C:
好处是相当的多

网友D:
等楼主用到的时候,就知道它的好处了

网友E:
方便之处得自己体会,多实践

网友F:
没觉得有任何意义。定时读取转换值就行,也用不着定时去启动AD转换

网友G:
如果对采样间隔时间有严格要求时,可以用定时器

网友H:
有些功能不用定时器根本实现不了

网友I:
应该在很多场合下会有应用

网友J:
很多情况下还是使用定时器启动AD方便

网友B:
比如要做信号的FFT,那就要用定时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