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外部FLASH存储器扩展

楼主(2008-05-04):
本人是新手,刚接触STM32 芯片,想用它做个多路数采系统,需要大量的外部FLASH存储数据,不知道如何对STM32进行外面FLASH的扩展,哪儿兄弟有原理图,是否可以参考一下,或者介绍如何扩展,谢谢。
hilly8181@tom.com

网友A:
DEMO原理图上不是外挂了一个SPI接口的Flash嘛,

应该可以满足你的应用需求了.

网友B:
你要扩什么样的Flash

串行的Flash,直接挂在SPI上就可以了;SPI接口还可以挂MMC/SD,容量上应该能满足。
如果要NAND Flash,貌似只好模拟IO,速度不够的话,联系相关芯片分校商,貌似有带EMI的片子。

楼主:

DEMO板上的EEPROM 容量太小,我要扩展512M FLASH,另外,由于对板子的面积要求比较苛刻,不能用外扩展MMC/SD,不知道有没有好的方法直接外接FLASH 芯片。谢谢

网友C:
直接用串行Flash即可,ST有很多SPI接口的串行Flash

ST的串行Flash业务已经合并到新的公司Numonyx,请到http://www.numonyx.com/ 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