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如何关断端口A/D功能,和仿真

楼主(2008-05-05):
请问:
ST7fLITE15b单片机如何配置,才能关闭A/D功能,作为数字端口.(看数据手册没能找到相应的控制寄存器.)
另外在ST Visual Develop里进行引脚输入模拟(输入高低电平),设置后在新值栏会出现新值,但运行程序,程序并未像设想中那样运行.(程序如下)
.SAMP_SYN
    BTJT    PBDR,#3,NO_SIG
    INC    Count
NO_SIG
    DEC    Cycle
         JRNE     SAMP_SYN
;代码目的是当PB3为低电平是进行计数.但进行仿真设置就是不能计数.

网友A:
ST7FLite15B的I/O端口有四种配置模式

通过配置PADDR和PAOR或PBDDR和PBOR寄存器,ST7FLite15B的I/O端口有四种配置模式:

1)浮空输入
2)上拉输入
3)开路输出
4)推挽输出

当使用某管脚的ADC功能时,需要将它配置为“浮空输入”,同时还要配置相应的ADC寄存器。若使用该管脚的普通I/O功能,只需配置为另外其它三种模式之一即可。

关于你的第二个问题,检查一下你的外部信号是否与程序匹配。你的这段程序使用变量Cycle控制循环,但最多循环256次,有可能在这256次循环过程中外部信号没有变化;这段程序循环256次只需(5+3+3)x256=2816个CPU周期,时钟频率为8MHz时仅有352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