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教 ST7指令消耗的机器周期数

楼主(2008-05-05):
请教 ST7指令消耗的机器周期数在产品数据手册那个位置能看到.或是有专门的应用参考.(目前涉及芯片为ST7LITE15b).

网友A:
re

你在STVD7 IDE 的 HELP里就能很方便地查到

网友B:
ST7汇编指令编程手册

请在此下载ST7的编程手册: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cts/literature/pm/4020.pdf

下面是手册中的一页,可以看到Instruction Overview中的每一行,在Condition Flags中都有一行对应,表示相应的指令形式有哪些标志位会被修改;这一页中的前2种指令形式(LD reg, mem 和 LD mem, reg)修改N和Z标志,而后3种指令形式(LD reg, reg、LD S, reg 和 LD reg, S)不修改任何标志。

Detailed Description部分给出了所有可能的指令组合,以及执行周期、指令长度和指令码等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