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usart怎么保证数据传输可靠性?

楼主(2008-05-06):
遇到干扰怎么办,还能完整的传输数据吗?
遇到错误怎么办,是不是遇到错误这次传输就报废了?

网友A:
首先是选择正确可靠的传输途径,其次是容错良好的合适的

没有任何传输介质和方式可以保证100%不出错,只能通过协议妥协。

楼主:
容错良好的合适的协议

可以具体说说吗
比如我再传输中  有干扰致使接受的数据发生错误   我怎么能够弥补这个错误
  就是怎么能够 再重复发

网友B:
校验+重发就可以了。

网友C:
比如说:使用常见的奇偶检验

网友D:
一般用异或/累加和等运算,复杂是采用CRC8/PEC/CRC16等

楼主:
??????

硬件的话  没有这种设置怎么办
软件的话  只能设置接收端或传输端一端  怎么比较呢
 比如芯片到设备输出  怎么校验呀  软件实现不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