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中断的问题,执行NVIC_Init时,出了问题

楼主(2008-05-06):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ifdef  VECT_TAB_RAM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 VECT_TAB_FLASH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

 /* Configure one bit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 Enable the EXTI9_5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3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当执行NVIC_Init的时候,执行不了。
在NVIC_Init函数中
NVIC->ISER[(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0x05)] =
      (u32)0x01 <<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u8)0x1F);

找了好久,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可能是我的理解错了

楼主:
有人知道吗?

执行到NVIC_Init执行不下去了,有人遇到么?

网友A:
解决了吗

网友B:
中断向量位置

你在RAM中还是在FLASH中调试? 中断向量位置不一样!!

楼主:
没有解决的,

是在ram当中调试的,
中断向量位置不一样?初次做arm开发,不明白

网友C:
用IAR吗?

用IAR吗?.xcl文件对了没有?

楼主:
是用IAR

还是不行,比较原来的example中的.xcl文件,都是一样的,不知道为什么?
还有,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是怎么确认的?看了手册,还是不明白!
有经验的帮忙看一下,谢谢!

网友C:
中断向量表、中断服务程序加进去没有?

中断向量表、中断服务程序加进去没有?

网友D:
定义了VECT_TAB_RAM吗?

在RAM中调试,需要定义VECT_TAB_RAM。

楼主:
已经定义了,但还是没有解决

还是不行,估计是还是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定义错误,大家有没有遇到该情况?

网友E:
把你的程序传上来

还能把你的程序上传啊 大家可以帮你调下,对解决问题有帮助。

楼主:
还是没有解决

看错,还是没有解决!!
换成下面这样,就可以执行了,估计还是没有理解exti?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 Enable the EXTI9_5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9_5_IRQChannel;//EXTI3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
哈哈,用的是力源送的mini板,今天把片子焊下来换了103的,居然可以执行了,难道是ram不够,执行就出问题。有点怪异!!
------------

楼主:
弄错了,

刚上电的第一次可以执行,但第二次就不可以了,谢谢!

网友F(2010-10-13):
08 年的贴 我今天才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