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问题

楼主(2008-05-07):
AD转换,EOC标志总是为0?
为何?

附代码:
u16 ADSingleConvert(ADC_TypeDef* ADCx, u8 ADC_Channel)
{
    unsigned char cADCChannelTmp;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
    ADC_InitTypeDef ADCInitTmp;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 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 Configure GPIOC1 */
    gpio_init.GPIO_Pin  = DEF_BIT_01;
    gpio_init.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

    cADCChannelTmp = ADC_Channel;
    /* ADCx Configuration (ADC1CLK =  MHz) -----------------------------------*/
    ADCInitTmp.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InitTmp.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ADCInitTmp.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ADCInitTmp.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InitTmp.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InitTmp.ADC_NbrOfChannel = 1;

    ADC_Init(ADC1, &ADCInitTmp);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ADC1->CR2 |= CR2_RSTCAL_Set;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ADC1->CR2 |= CR2_CAL_Set;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ADCx regular channel config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cADCChannelTmp, 1, ADC_SampleTime_1Cycles5);

    ADC1->CR2 |= CR2_EXTTRIG_SWSTRT_Set;

    /* wait untill convert flag EOC */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
    {
        ;
    }
    ADC1->SR &= ~(u32)(ADC_FLAG_EOC);

    return(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 0x0FFF);
}

网友A:
请按照以下代码顺序试一下

    .
    .
    .
    ADC_Init(ADC1, &ADCInitTmp);

    /* ADCx regular channel config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cADCChannelTmp, 1, ADC_SampleTime_1Cycles5);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ADC1->CR2 |= CR2_RSTCAL_Set;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ADC1->CR2 |= CR2_CAL_Set;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ADC1->CR2 |= CR2_EXTTRIG_SWSTRT_Set;

    /* wait untill convert flag EOC */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
    {
        ;
    }
    ADC1->SR &= ~(u32)(ADC_FLAG_EOC);

另外: gpio_init.GPIO_Pin  = DEF_BIT_01;要与cADCChannelTmp对应。

网友B:
是什么IC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