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请教:IAR编译问题

楼主(2008-05-08):
按照iar教程建立并设置项目,make后,提示错误:
Building configuration: GPIO_Example - Debug
Updating build tree...
Linking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eferred in main ( E:PDF资料STM32FWLibexamplesGPIOExample1DebugObj
main.r79 )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GPIO_Init" referred in main ( E:PDF资料STM32FWLibexamplesGPIOExample1DebugObjmain.r79 )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GPIO_SetBits" referred in main ( E:PDF资料STM32FWLibexamplesGPIOExample1DebugObjmain.r79 )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GPIO_ResetBits" referred in main ( E:PDF资料STM32FWLibexamplesGPIOExample1DebugObjmain.r79 )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RCC_DeInit" referred in main ( E:PDF资料STM32FWLibexamplesGPIOExample1DebugObjmain.r79 )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RCC_HSEConfig" referred in main ( E:PDF资料STM32FWLibexamplesGPIOExample1DebugObjmain.r79 )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RCC_WaitForHSEStartUp" referred in main ( E:PDF资料STM32FWLibexamplesGPIOExample1DebugObjmain.r79 )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FLASH_PrefetchBufferCmd" referred in main ( E:PDF资料STM32FWLibexamplesGPIOExample1DebugObjmain.r79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FLASH_SetLatency" referred in main ( E:PDF资料STM32FWLibexamplesGPIOExample1DebugObjmain.r79 )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RCC_HCLKConfig" referred in main ( E:PDF资料STM32FWLibexamplesGPIOExample1DebugObjmain.r79 )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RCC_PCLK2Config" referred in main ( E:PDF资料STM32FWLibexamplesGPIOExample1DebugObjmain.r79 )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RCC_PCLK1Config" referred in main ( E:PDF资料STM32FWLibexamplesGPIOExample1DebugObjmain.r79 )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RCC_PLLConfig" referred in main ( E:PDF资料STM32FWLibexamplesGPIOExample1DebugObjmain.r79 )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RCC_PLLCmd" referred in main ( E:PDF资料STM32FWLibexamplesGPIOExample1DebugObjmain.r79 )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RCC_GetFlagStatus" referred in main ( E:PDF资料STM32FWLibexamplesGPIOExample1DebugObjmain.r79 )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RCC_SYSCLKConfig" referred in main ( E:PDF资料STM32FWLibexamplesGPIOExample1DebugObjmain.r79 )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RCC_GetSYSCLKSource" referred in main ( E:PDF资料STM32FWLibexamplesGPIOExample1DebugObjmain.r79 )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NVIC_SetVectorTable" referred in main ( E:PDF资料STM32FWLibexamplesGPIOExample1DebugObjmain.r79 )

Total number of errors: 18
Total number of warnings: 0

检查了很多次,还是如此。请问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网友A:
stm32f10x_conf.h

看看是不是stm32f10x_conf.h文件需要define对应的模块!

楼主:
检查了的,对应的模块都是到工程的

网友B:
检查FWLib库的文件路径!

根据以上错误,都是发生在FWLIB的声明出错,最大可能是你的库路径不对!
检查iar的编译选项!

楼主:
上个问题解决了,又有新的了。

Building configuration: SPI_Example4 - Debug
Updating build tree...
main.c
stm32f10x_dma.c
Fatal Error[Pe005]: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stm32f10x_conf.h" E:PDF资料STM32FWLibexamplesSPIExample4LIBRARYINCstm32f10x_map.h 26
stm32f10x_flash.c
Fatal Error[Pe005]: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stm32f10x_conf.h" E:PDF资料STM32FWLibexamplesSPIExample4LIBRARYINCstm32f10x_map.h 26
stm32f10x_gpio.c
Fatal Error[Pe005]: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stm32f10x_conf.h" E:PDF资料STM32FWLibexamplesSPIExample4LIBRARYINCstm32f10x_map.h 26
stm32f10x_it.c
stm32f10x_lib.c
Fatal Error[Pe005]: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stm32f10x_conf.h" E:PDF资料STM32FWLibexamplesSPIExample4LIBRARYINCstm32f10x_map.h 26
stm32f10x_nvic.c
Fatal Error[Pe005]: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stm32f10x_conf.h" E:PDF资料STM32FWLibexamplesSPIExample4LIBRARYINCstm32f10x_map.h 26
stm32f10x_rcc.c
Fatal Error[Pe005]: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stm32f10x_conf.h" E:PDF资料STM32FWLibexamplesSPIExample4LIBRARYINCstm32f10x_map.h 26
stm32f10x_spi.c
Fatal Error[Pe005]: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stm32f10x_conf.h" E:PDF资料STM32FWLibexamplesSPIExample4LIBRARYINCstm32f10x_map.h 26
stm32f10x_vector.c
Fatal Error[Pe005]: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stm32f10x_conf.h" E:PDF资料STM32FWLibexamplesSPIExample4LIBRARYINCstm32f10x_map.h 26

Total number of errors: 8
Total number of warnings: 0

网友C:
库的路径的设置,使用项目文件的相对位置

楼主:
搞定了,谢谢!受教了

网友D(2014-07-09):
楼主解决问题了也不说,你这种人下次碰到了知道的人谁愿意告诉你?

网友E(2014-09-02):
对啊,楼主解决问题了为何不分享,我现在也遇到相同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