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1RBT6备份域数据丢失

楼主(2008-05-12):
很奇怪的问题

1、确认VBAT供电电压正常
2、确认没开启浸入探测
3、确认没开启RTC中断

掉电后BKP_DRX数据均丢失,同样的程序运行在STM32F103VBT6实验板没有问题,大家有遇到这样情况吗?

网友A:
什么板子?什么电路?

楼主:
自己的板子

应该不会是片子坏了,这么背应该买彩票了。

我刚刚又把同样的程序下到万利的板子里,通过JTAG确认103没有问题,实在不想换芯片,太麻烦了。

楼主:
是不是存在丢失数据的问题?

有没有人发现STM32F101RBT6掉电后备份域是不是存在丢失数据的问题?

力源买的片子,芯片版本B

网友A:
不敢断定你的问题在哪里,但可以给你2点建议

1)在撤掉主电源之前和之后测量VBAT上的电流和电压
2)在撤掉主电源之后测量所有管脚的电压,尤其是VDD和VDDA的电压

VBAT的供电是通过内部的开关切换的,我怀疑因为电路中某些地方存在其它回路,造成这个内部的开关不能正确地切换,上述2点建议就是为了排除这些干扰。

网友B:
我的没有发现问题

就是太小了,只有20个字节,要是能到1K,就....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只有点,成本?...还是认为没有需求.

STR9在这方面很强

楼主:
楼上的和我的型号完全相同吗?

STM32F101RBT6

网友C(2013-09-27):
楼主,搞定了没有?

我的103VB 也同样不能保存数据啊

网友C:
刚刚从网上查到了原因,
在于模拟,数字两路电源,
模拟电源负载小,下降的慢,复位的时候,数字电源已经消失,而此刻内部开关还没有切换到Vbat 上,
因此,备份域存储的数据丢失!!!

网友C:
郁闷,ST这种搞法也太怪异了吧!!

现在还得想办法,解决掉电复位的时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