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中规则通道和注入通道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08-05-13):
规则通道和注入通道有些地方比较模糊,请高手给指点指点。

楼主:
分享一下

假如你在家里的院子内放了5个温度探头,室内放了3个温度探头;你需要时刻监视室外温度即可,但偶尔你想看看室内的温度;

因此你可以使用规则通道组循环扫描室外的5个探头并显示AD转换结果,当你想看室内温度时,通过一个按钮启动注入转换组

(3个室内探头)并暂时显示室内温度,当你放开这个按钮后,系统又会回到规则通道组继续检测室外温度。从系统设计上,测

量并显示室内温度的过程中断了测量并显示室外温度的过程,但程序设计上可以在初始化阶段分别设置好不同的转换组,系统运行

中不必再变更循环转换的配置,从而达到两个任务互不干扰和快速切换的结果。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规则组和注入组的划分,

当你按下按钮后,需要从新配置AD循环扫描的通道,然后在施放按钮后需再此配置AD循环扫描的通道。

上面的例子因为速度较慢,不能完全体现这样区分(规则组和注入组)的好处,但在工业应用领域中有很多检测和监视探头需要较

快地处理,这样对AD转换的分组将简化事件处理的程序并提高事件处理的速度。

网友A:
谢谢楼主费心,这确实是一个需要特别说明的问题

楼主:
原来早有了啊 我竟然没找到

网友A:
我列出的那个帖子可是原创,楼主是从哪里看到的?

看样子有人到21IC来盗帖,而且还不标出处~~~~~~~~

楼主:
群里分享到的

谢谢版主啊给出这么好的例子

网友A:
哈哈,我这里不追究就是了,大家都是在宣传STM32

网友B(2013-01-16):
我也是看了2楼的比喻之后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