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IAR 编译环境 怎么把整型强制转换为浮点型

楼主(2008-05-14):
之间的转换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A:
RE

坚决不用IAR

网友B:
自动转换

网友C:
Re

C的强制类型转换不就行了吗,这个哪家编译器都一样的吧。

网友D(2014-07-14):
强制类型转换

网友E:
int a;
float b;
double c;
b=(float)b;
c=(double)c;
---------------------
这些多是C的语法吧,支持C的编译器多应该支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