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外部时钟的芯片可以当普通i/o吗

楼主(2008-05-15):
他们说不行
  我看引脚定义 类型不是 i/o
             而是一个 i 输入
                 一个 0 输出
可以吗

网友A:
什么芯片?芯片还可以当普通I/O?

楼主:
对不起

stm32 48脚的
  我说的是接外部晶振的那两个引脚  可以做普通i/o吗

网友B:
偶补充:

RTC时钟引脚remap成PC14、pc15,好像是一个输入一个输出限制。
我就只用过两同时作输出,能实现。

网友C:
干嘛去想这些吃力不讨好的事?

干嘛去想这些吃力不讨好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