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 USART的问题

楼主(2008-05-15):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9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Even;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lock = USART_Clock_Disabl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POL = USART_CPOL_Low;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PHA = USART_CPHA_2Edg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LastBit = USART_LastBit_Disable;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while(1)
{
  TxCounter=0;
  while(TxCounter < TxBufferSize)
  {
    USART_SendData(USART1, TxBuffer[TxCounter]);
    TxCounter++;

    /* Loop until the end of transmit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
    }
  }
为什么运行第一次的话就少第一个数,后面就可以了,不明白问题出哪了,帮忙看看啊。在串口调试工具上查看的。u8 TxBuffer[] ="10212023302"; 收到的结果:30 32 31 32 30 32 33 33 30 32 00
单步的时候正常,全速就少第一个数

楼主:
第二次的数据

31 30 32 31 32 30 32 33 33 30 32 00

楼主:
检查了很多次还查不出原因

不知道是哪出错了就是查不出原因,快来一起看看啊。
他原来的测试程序怎么可以的,难道是我用的串口调试工具的原因吗?

网友A:
你设置了偶校验,去掉偶校验或终端接收增加偶校验即可

楼主:
4楼的办法没用

串口调试工具里怎么换奇偶校验无校验,结果都没变化的,不知道那软件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呢。
我的问题是解决了  就加了一个延时程序
 TxCounter=0;
  while(TxCounter < TxBufferSize-1)
  {
    USART_SendData(USART1, TxBuffer[TxCounter]);
    TxCounter++;
    for(x=0;x<65535;x++) ;
    /* Loop until the end of transmit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
    }
延时加在最前面是不行的,加在最后面也是可以的,不知道问题的根本在哪?大家一起给分析分析

网友A:
stm32端去掉偶校验啊,这是问题根本所在

网友B:
用下面的就可以了

while(TxCounter < TxBufferSize-1)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 }
  USART_SendData(USART1, TxBuffer[TxCounter]);
  TxCounter++;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 }

网友C:
看看这个办法行不

while(TxCounter < TxBufferSize-1)
  {
    USART_SendData(USART1, TxBuffer[TxCounter]);
    TxCounter++;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