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D3212,串口1、2可否设置为不同波特率?

楼主(2008-05-15):
  11.0592M晶振,两个串口所需波特率分别为1200和9600,可以设置吗?!谢谢

网友A(2008-08-31):
可以

肯定没问题  你可T1做串口1时钟  T2做串口2的时钟

网友B(2008-11-29):
flash iap

我是一个初学者,以下程序是想写入1个数据到c000
  clr ea
  mov dptr,#0555h
  mov a,#0AAh
  movx @dptr,a
  mov dptr,#0AAAh
  mov a,#055h
  movx @dptr,a
  mov dptr,#0555h
  mov a,#0A0h
  movx @dptr,a
  MOV DPTR,#0C000H
  MOV A,#11H
  MOVX @DPTR,A
得不到想要的结果,能否给指点一下,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