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使用73x External Interrupt 遇到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8-05-19):
程序中间用到External Interrupt INT6
设置成 下降沿触发中断
以前遇到的都是发生中断后都要清除中断标志位
但是这里好像在库里面没有有这个中断的标志的说明
就没有处理这里

但是运行的过程中没有达到效果
一串信号发送过去,应该一共有32个中断产生
实际上只有6个中断发生
不知道是那里设置出了问题
请教下这里的高手

楼主:
没有人可以指点下么

网友A:
请问你是如何设置的?

输入信号的频率是多少?输入信号是否为方波?电压幅值是多少?

楼主:
是这样的

是方波信号
电压5v 0v
输入频率 周期最小1.12ms

网友A:
请问你是如何设置的?产生中断以后做了什么?

有程序吗?

楼主:
有程序

CFG_PeripheralClockConfig(CFG_CLK_EIC, ENABLE);
EIC_IRQChannelConfig(TIM1_IRQChannel, ENABLE );
EIC_IRQChannelPriorityConfig(TIM1_IRQChannel,1);

EIC_ExternalITTriggerConfig(EXTERNAL_IT6,EXTIT_TRIGGER_Falling);
EIC_IRQChannelConfig(EXTIT06_IRQChannel, ENABLE );
EIC_IRQChannelPriorityConfig(EXTIT06_IRQChannel,3);
基本上用的是这两个中断
EXTERNAL_IT6中断函数中间只有一个自己写的计数函数 用TIM1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