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Keil MDK+Ulink2 如何支持Flash大于128K的STM32芯片

楼主(2008-05-21):
Keil MDK+Ulink2 如何支持Flash大于128K的STM32芯片

楼主:
没人回答吗?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选相应的器件

即可

网友B:
不知道楼主要问什么

答案好像很简单:直接支持。

网友C:
两个办法

1、在不支持128K以上的MDK中,你可以自己定做。不过这样仅能支持Flash和RAM,对多出的外设将不确定是否支持;

2、用最新的版本,要是没有找MDK代理商吧。

楼主:
现在最新版本是什么呀?能提供信息吗?

现在最新版本是什么呀?能提供信息吗?

楼主:
MDK最新就是3.20呀

香版主的回答真是很敷衍。

MDK最新版本,在KEIL网站上就是3.20,

可是3.20仅仅支持到STM32F103VB这个系列。

你说的  “不知道楼主要问什么

答案好像很简单:直接支持。

真是很敷衍!

网友B:
这不是敷衍,我确实不知道你要问什么

首先,这个Flash大于128K的STM32芯片还没有发布,所以很难说现在发行的软件是否能够支持一个没有公开发布的产品。

其次,楼主的问题是问“Keil MDK+Ulink2如何支持Flash大于128K的STM32芯片”,你的问题并没有涉及版本号,据我所知STM32的新产品发布后,KEIL(ARM)将会有uVision3新的版本推出并支持这个新产品;同时对旧的版本也会有一个补丁,使得较低版本的uVision3也能支持新产品。

网友C:
很奇怪顶楼的

1、芯片版本是没有Release的,你不知道IC的详细资料,你又是如何去做你的项目选型?知道的,那又是谁告诉你的你就应该找他,因为IC的文档和代码库都还处于Confidential状态,可能会要求签NDA才能提供。

2、大Flash版本不仅仅是代码容量增加,还增加了一些外设。你没有ST代理商/增值服务商的支持,你又将如何面对你的目标系统调试,谁能给你Samples?

网友C:
MDK 3.21 已经可以支持了512K STM32啦

请到http://www.realview.com.cn

下载MDK最新的版本3.21,目前已经可以支持144pin或512K flash的版本了。

发现在Debug下面多出了很多新的面孔:
1、RDI又回来了。不知道ST Link II是否通过这个就可以支持?
   Embest告诉我这个版本是可以支持STLink II的,但手上没有ST Link II,大家有这工具的可以测试一下看看是否MDK可以支持了。

2、JLink/JTrace这回是直接支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