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710仿真器调试问题

楼主(2008-05-21):
大家好:
  我用IAR调试STR710的一个例子程序时,项目文件当Options-Debugger设置为软件仿真Simulator时编译和调试都没什么问题。当用第三方仿真器(Third-Party Driver为万利的STLINK仿真器),并进行相应的设置时出现了如下的错误:

ID error

Either the debugger initialization failed,or else the file"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ed Workbench 4.0 kickstartarmcofigflashloaderSTFlashSTR71xF.d79"was corrupt or of an unsopported format.

希望高手多多帮助!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板子?

哪一个STLINK?

楼主:

我的板子上自己参考DV710开发板 根据自己的需要设计制作的。
所用的STLINK是万利公司的,我想STLINK与Jlink大体上差不多,
只是它只支持STR7系列的开发,范围窄,用的人少吧  万利的网站www.manley.com  我第一次用这个仿真器,也是才开始学ARM不久,
遇到的问题挺多的。

网友B:
你的软件版本是多少?

楼主:

软件的版本是  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ARM, v. 4.42A, 32K Kickstart Edition

软件的版本对调试还有很大的影响吗?

网友B:
软件版本可以

检测一下STLink是否有问题,如果没有,同时Option设置正确,那就是你的电路板上的JTAG连线有问题。

网友C:
可能存在的问题

既然是报ID ERROR,可能存在以下问题:

1, JTAG调试接口电路设计有问题,导致JTAG通信异常
2, 板子的设计有问题,芯片不能正常启动运行
3, ST-LINK有问题

楼主:
看来问题挺严重啊

我的JTAG部分电路如下:

请各位高手帮忙看一下这个电路有错误吗?
还有 我想问一下 怎么查看ST-LINK是否有问题啊?

楼主:
补充说明

上图的4到20脚是接地的,图没剪切全

网友B:
TCK的电阻应该下拉。

楼主:
谢谢指教

STR710FZ2T6的芯片上写的是JTCK接外部上拉或下拉都可以啊
我把它上拉了后果很严重吗

网友A:
请参考ST提供的硬件设计指南

网友C:
JTCK上拉下拉都可以,但下拉比较好

我觉得JTAG部分电路没什么问题

你看看芯片晶振有没有起振,电源供电有没有问题,芯片的复位引脚的信号有没有问题。

楼主:
还是搞不懂问题出在哪里啊

谢谢前辈
我测试了一下,电源供电正常 晶振什么的也没有问题
为题还可能出在哪儿呢?

网友B:
请问你的Standby引脚怎么连的?

楼主:
接了一个10K电阻 接3.3V

楼主:
哪位高手来帮帮忙啊

我查了一天的错误,还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啊
请各位大侠帮我想一想吧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我刚刚发现原来是电源部分的一个电容的问题
现在仿真器连接没有ID错误了,可以进入调试界面。
感谢这几天来大家的帮助。
祝ST的论坛越办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