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串口通过DMA方式发送

楼主(2008-05-22):
如果需要不停的发送TxBuffer[]里面的数据,请问怎样设置呢?是重新将USART都重新设置还是怎样呢?谢谢

楼主:
再说细点

怎样启动DMA传输?!麻烦大家了,刚入手ARM,莫怪问题低级了

网友A:
请参考ST提供的例子:USART/Example5和Example6

楼主:
我就是看的那个例子

但是我还是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开始发的。
假如说:
u8 TxBuffer[] = {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0x09,0x00};
我要不停的用串口DMA方式发送TxBuffer,怎样设置呢?重新设置首地址,还是使能DMA或者USART呢?

楼主:
或者是说每次都必须重新设置DMA??

恳求知道的详细解答下,问题低级,但也麻烦了

网友A:
请参考STM32技术参考手册

《STM32技术参考手册》

第454页,第19.3.13节详细说明了在USART模块使用DMA传输的机制。

楼主:
谢谢!看来确实是要重新设置DMA

网友B(2009-06-02):
设置DMA_Mode为循环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