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STR912没法实现Bank0,Bank1之间的软件切换

楼主(2008-05-22):
为什么我的STR912没法实现Bank0,Bank1之间的软件切换。
我是用 Keil RealView写的程序,现在已经能够将Bank1配置成启动块,并使程序在Bank开始启动。目前我想在bank1中放了IAP实现将应用程序下在到bank0并切换回Bank0执行。可是好像无法切换,我用的跳转函数如下:
void Execute_STR9Application(void)
{
    pFunction Jump_To_Application;

    FMI->BBSR   = 0x0;
    FMI->NBBSR  = 0x6;
    FMI->BBADR  = 0x400000 >> 2;
    FMI->NBBADR = 0x0 ;
    /* Jump to the user application and execute it */
    Jump_To_Application = (pFunction) 0x00;
    Jump_To_Application();
}
请问有谁用设计过IAP的话请指导一下具体该如何实现。是不是我上面的配置值有问题,还是有别的原因。
另外,在IAR中是用宏__ramfunc将上面的函数放在Ram中执行,不知在Keil中又该如何实现。

网友A:
FMI->BBADR = 0x400000 >> 2;有错

应该为
FMI->BBADR  = 0x800000 >> 2;

楼主:
还是不行

改成FMI->BBADR  = 0x800000 >> 2;还是不行,程序执行到这就死掉了。(Bank0中有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