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解除读保护

楼主(2008-05-22):
1-RAM中运行程序
FLASH_EraseOptionBytes();
FLASH_ReadOutProtection(DISABLE);    //

不成功?步骤不对?

网友A:
应该是缺少东西

首先要对Flash解锁
FLASH_Unlock();
之后运行你那两条语句
还需要一个复位条件来载入新的配置
NVIC_GenerateSystemReset();
我这么做的将读保护去掉了

网友B:
对,不要忘了系统复位才可以将新的option byte重新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