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的IO脚为什么不像51那样可以直接操作

楼主(2008-05-24):
arm是先要打开指定的IO口才可以读写,感觉不如51的方便
arm的IO脚为什么不像51那样可以直接操作?这样有什么好处?

网友A:
STM32通过位映射操作是可以的,没有问题

网友B:
因为ARM是核,IO是各家IC厂自己做,ARM不可能提供BIT指令

网友C:
ARM是流水线指令

指令不能立即执行到。是不是?

网友D:
因为ARM是核,IO是各家IC厂自己做,ARM不可能提供BIT指令

是吗? 有道理。

网友E:
不光是stm32哦,好多的单片机都是这样的哦

不光是stm32哦,好多的单片机都是这样的哦,pic,avr,甚至dsp不都是这样的吗
都需要先配置在使用的哦 !不要拿它跟51比哦

网友F:
如果现在新的芯片还死抱着51的一些过时特征,那是找死

为什么不想想,用51输出一个5mA的拉电流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但是包括ARM在内的其它芯片却是轻而易举呢?

要与时俱进,要做到喜新不厌旧,新欢旧爱和平共处。

网友G:
51 可以很容易提供 5mA 的拉电流吧?

网友C:
比拼输出电流,51可不会落人后。

楼主:
RE

    以ST ARM 为例 要使用一个IO口 必须先打开时钟 打开指定的IO口 配置好功能模式 才能操作 并非像51那样直接Px.x=1或0那样
    而且从能耗节省方面考虑的话 又能节省多少的功耗呢?

网友H:
STM32内置更多功能

如果所有功能都使用独立的管脚,那么这个芯片的封装将变得异常庞大,所以我们使用管脚复用的技术,而且每个管脚即使是GPIO功能也有很多模式,这样在需要使用外部管脚是就需要先配置(初始化)再使用。

网友I:
LZ

的思想太陈旧了.不用配置就直接输出说明引脚功能弱.
现在很多新的51单片机都有几种工作模式了,使用前都需要配置模式.这样的话,引脚可以符合更多的应用.
AVR,430,ARM之类更是如此了,功能越强大,需要你配置的东西越多.

楼主:
r ls

可以配置是意味着功能的强大
51的IO操作方便 而这种方便性难道不可以保留在arm里面??

网友B:
13楼,是不可以,因为ARM公司不做硬件,不知道

具体IO结构,IO访问是芯片商自己把它挂在总线上,用ST指令访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