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rdFaultException发生的状况有哪些?

楼主(2008-05-25):
(无正文)

网友A:
当其他external interrupt被中断禁止时

Cortex-M3里的原话:“All classes of Fault, when the fault cannot activate because of priority or the Configurable Fault handler has been disabled.”

当其他external interrupt被中断禁止时,但又有相应事件发生,就转到HardFault exception。

这里说的external interrupt是和system exception相对应的。

楼主:
我这里就发生了“All classes of Fault”其中的一个

问题找到了,是函数指针少用了一个“*”造成的,应该是非法指令。

网友B(2008-10-27):
我这里也发生过这种事情

我要好好查查我的程序!受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