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说清,ARM与DSP应用区别(侧重电机)仪表?

楼主(2008-05-26):
谁能说清,ARM与DSP应用区别(侧重电机)仪表?价格其实已基本差不多了,TI280X系列也就35-45了

网友A:
没感觉,请教高人

除了主频不一样,寄存器细节设置不一样,感觉差不多,ARM的外设还要丰富些。

不懂,请教高人

网友B:
迷迷糊糊,关注,等专家;

网友C:
不是同一类,无法比较。

网友B:
楼主主要指的是在 测控 方面的应用吧?

从应用领域来考虑,是有可比性的;

楼主:
DSP运算速度快,但ARM也在追,是否可以理解高端用DSP,低端用ARM,

DSP运算速度快,但ARM也在追,是否可以理解高端用DSP,低端用ARM,未来将相互融合,

网友D:
完全有可比性

针对电机来说,人家台湾16位20MHz的单片机也能做.
STM32,远超过这个性能,价格还好。

网友E:
dsp具有针对算法的硬件结构

dsp具有针对算法的硬件结构.
适合做数字信号处理方面的事情,就是做信号与系统这些课程里的信号的数字化处理.

arm不是针对数字信号处理的.

当然现在的cortex m3内核性能也很强,感觉应该比2407好吧

网友F:
280x是单片机

网友G:
乘加器

arm有吗

网友H:
是真正DSP内核的单片机

引用 网友F:
ST MCU ←返回版面

9楼: 280x是单片机

是真正DSP内核的单片机,或者叫带全外设的D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