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规则转换问题

楼主(2008-05-27):
转换完成标志eoc 是什么时候置位的?
 我的理解  如果有两个通道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0, 2, ADC_SampleTime_28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4, 1, ADC_SampleTime_28Cycles5);
 应该每个通道转换完都置位eoc 进入中断是吗
实验表明
  接受的数值都是通道10的  也就是一组转换中的最后一个通道的值,好像eoc只有在最后一个转换完 才产生中断
请高人指点

网友A:
用DMA吧

我之前也用优先级的方法来做,但是好象不行,他的转换不是10后再14的.
然后用通道规则来做,结果是有了,但是不太对,现在准备有DMA

网友B:
关于多通道ADC转换

在ADC_Init时需指定通道数目: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