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不是指令总线和数据总线分开了吗?

楼主(2008-05-28):
STM32不是指令总线和数据总线分开了吗?

这样在Flash中跑程序应该不会比在RAM中跑慢,反复做试验发现,还是慢了不少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讨论过这个问题

有帖子讨论过这个问题。

网友B:
这没有什么奇怪

因为CPU访问Flash的等待周期,根据程序的不同类型,有时在Flash中运行快,有时在RAM中运行快。

如果CPU的工作频率低于24MHz,程序在RAM中运行不可能快于在Flash中运行,因为这种情况下CPU访问Flash时没有等待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