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应该弄一个好用的ISP程序或工具了!

楼主(2008-05-29):
近日即将完成第一个STM32设计的产品,调试时用的万利的开发板,产品板上留有UART ISP接口,打算正式生产时由客户自己通过串口ISP烧录,昨天下载ST网站上的闪存加载演示程序,试用后发现很难用,首先是功能简单,仅有擦除写入和读出的功能,其次是操作非常不可靠,与目标板建立通讯往往连接需要多次上电反复操作才能碰巧成功一次,最要命的是每次更换目标板后又得重新连接一次,擦除和写入必须分两次操作,而擦除和写入也常常不能成功,一旦不成功就得退回重新连机来过,太寒碜了,或者是我的工具或运气太差?和用AVR的ISP比起来真的是天上地下,我想虽然ST有公布ISP的协议,但是要每个人根据协议编写自己的ISP程序既不现实更没必要,因此希望ST或是那个服务商能提供一个像双龙AVRISP那样好用的STM32的ISP程序工具,对STM32的推广必是大有裨益。

顺便请教各位达人是怎样解决STM32批量烧写问题的?

楼主:
补充一点我用的是Z版的F103芯片

网友A:
确实很难用

STM32的ISP确实很难用,好像还挑机器,我在DELL的商用机上可以连接上,但擦除不了,也下载不了程序,在联想的机器上经过几十次复位后有时能下载下去

网友B:
我的也一样

我的也一样,记得以前可以连接上的但是不能烧写。现在连接都连不上。用的是万利的板子。

网友C:
解决方案

1、一般情况下能过串口做ISP,会和串口的一些配置有关,包括时钟频率。
2、解决方案,MXchip推出的量产型脱机编程器,可以一次烧写四片,程序放在烧写的板上,不用PC机。适合大批量的空片烧写。

编程器特点:
支持绝大多数MCU芯片,STR7X,STM32F10X,LPC2XXX,SAM7XX
免焊接式设计,在芯片焊接到产品上之前完成烧写,不影响产品流水线。
烧写无需连接PC机,傻瓜式操作。
同时烧写4块芯片,提高烧写效率。
点阵液晶显示烧写过程,简明直观。
PC和编程器使用USB相互连接,通过USB对编程器进行配置。

网友D:
请教一下:如果把ST-Link2配上一个软件变成ISP烧录器,有人用

这样能满足楼上各位的需求吗?这样做有什么好处?有什么不足?

网友E:
我觉得大家的要求就是ST把上位机ISP程序写稳定就可以了

楼主:
从生产的角度来说

要求灵活,稳定,易用,成本低廉,ISP是首选,我需要的ISP首先是稳定易用,其次是一些附加功能,比如计数器、序列号、项目管理等等,简单的说,就是打开ISP程序,装入项目文件,接上目标板,然后一键就能完成项目中设定的所有操作。

网友D:
对9楼的要求,5楼的方案是最好的

网友F:
现场升级怎么办,还得靠ISP!

现场升级怎么办,还得靠ISP!

网友D:
楼上说得对,ISP适合于现场程序升级

但9楼的方案也是非常好的,尤其对大批量生产,而且很多产品并不需要有现场升级的功能,比如说那些消费类的产品。

网友G:
STM32的ISP工具确实不好

我的方法是在USB接口实现的CDC上,完成这个ISP操作,就没有baudrate的同步等问题了
由于代码是自己实现的,出错的时候也不用重新连接,不过只针对有USB接口的STM32芯片

网友H:
看看俺做的这个

声明:此为业余爱好,不修改Keil软件,不涉及**,对End User不收费,也不保证100%良率,我不想收到律师函。
给ULINK2做个Windows的Shell让它专门烧录,支持Hex和Bin格式,有点类似香版主的做法。
ULINK和ULINK-ME也适用,它们对外是统一的AGDI接口,稳定性和uVersion烧录是一样的。
因为Keil的Open出来的资料有错误,所以我用监控分析uVersion下载时的通讯过程。

网友H:
如果香版把STM32的JTAG chain资料Open出来,我也做个5楼的那东西

这种Flash烧录器其实比OTP的烧录器简单,主要是JTAG时序,这个是很成熟的,甚至可以找到专用芯片。
除非为了达到极限速度,用专用芯片或者CPLD来做,用ST自家的STM103来做就可以了,IO口驱动JTAG,完全可以获得ULINK、JLINK相当的速度。

网友D:
STM32的JTAG chain

STM32的JTAG调试模块使用的是ARM公司提供的IP,ST在这方面没有做任何的工作,所以也没有相应未公开的资料。

你需要到ARM的网站下载Cortex-M3的文档和有关CoreSight的文档,这些文档才是真正讲述JTAG具体操作的。

网友I:
图还是3d的~~~~~~~~~

看着挺漂亮的

网友J:
请问上面的图是用什么软件搞出来的?

网友K:
建议参考一下ATMEL SAMBA ISP工具

网友H:
可以考虑给OpenOCD做个Keil的DLL插件

网友L:
IAR + JLINK

IAR + JLINK 也没有问题

IAR + ST-LINK也可以

如果不留JTAG,自己写ISP上位软件,应该有不少人写过了

网友H:
做单独烧录的原因主要是为了批量生产

教工人用Keil或者IAR也不太现实,而且如果还有source code,太多人不放心了。
独立烧录器或ISP只需要hex或bin文件即可,工人误操作的机会很小了。
另外,OpenOCD不但可以做烧录,还可以做调试,可以节约好几千块大洋呢。

OpenOCD上的FT2232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桥接芯片,可以很容易吧USB转成JTAG协议,不过做仿真器的不喜欢用他,因为copy太容易了,就像当初基于EZ-USB的ULINK一样。

网友G:
偶发个OpenOCD测试帖子吧

使用的硬件:STLink II,自己修改了固件,使之可以支持OpenOCD

网友I:
openOCD是啥?

楼上给科普一下吧

网友G:
FT2232太贵

国内不好买,据说要70+RMB,吓的只好自己DIY了
不过好像速度不是很快,据说用FT2232的速度也不快

网友H:
OpenOCD用ULINK做更好

ULINK是基于EZ-USB的,Firmware是BOOT的时候PC下载到RAM的,冲固件的说法当然不存在了。
用完OpenOCD再装好Keil又是ULINK了,哈哈。

网友G:
不稀饭DIY ULink的方式

偶还是稀饭DIY那些可以得到协议的工具,我自己实现
ULinkII据说PY的都要几百,为了PY这个的协议去败一个就不值得了

网友H:
我说的是ULINK不是ULINK2或者ME

ULINK可以说是没有firmware的,跟自己画个板子区别不大
不过不爽的是,他是个8051的core

网友G:
我知道他们的区别

不过对我来说都是一样,没有协议的不玩
有协议的还可以玩玩,比如我DIY的那个OpenOCD工具,同时还可以作为JTAGICE mkII或者AVR Dragon来使用(Atmel公开了这些工具的协议),而且速度非常快

网友H:
Atmel是卖芯片的,Keil和IAR就不同了

网友M:
的确 isp问题呀

我的板子ISP一次也没成功过,偶尔联机都成问题,真是搞不懂,偶用台式机和笔记本都这样,还以为这是偶的问题呢,大家应该知道STC和SYNCMOS吧,这里要提出,STC系列的ISP确实不错,软件功能很强大,syncmos的也比ST的isp要好

网友G:
ISP上位机的话,可以去试一下STM32boot

不过是命令行界面的,正好配Makefile使用

网友N:
这么多人在研究工具的制作啊??

网友O:
STM32boot 不错

美中不足的是没有设置读保护功能,但STM32boot提供源码,可以在源码上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G:
to LS

stm32boot的一个Bug:
但使用-e -a xxxx的时候,Flash仍旧还是从第0页开始删除的
不知道发布的代码改了没有,以前mail给作者的

网友O:
改了一下STM32boot

改了一下STM32boot的源码,从新编译了一下,这个版本可以已带上读保护功能了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7/2007719101131562.rar

网友P:
大家推荐个最好的isp工具和方法吧

  我们这里的工程人员只有串口

网友Q:
对,上面那个3D图用什么软件可以做

网友G:
好用的ISP工具是有的

LS:KiCAD

就是那个stm32boot,我一直用这个,可以直接写在Makefile中,编译完成后,自动下载
但相信大部分的人可能还是需要一个GUI界面,由于stm32boot的错误处理信息比较全,而且格式同一,所以可以给stm32boot做个界面

我也提些我的建议:
1.改良stm32boot,使之可以简单的在Linux和Windows甚至macOS下编译成功
2.使用wxWidgets实现GUI界面,当然也可以用Lazarus
3.这个工具使用GPLv2以上的开源协议,并且使用的编译环境也需要是开源或者免费的,可以在Sourceforge上建立一个项目

网友D:
【请测试】STM32的ISP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