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对应的通道数?能同步采集6通道吗?

楼主(2008-05-29):
我在手册上看到采用间断模式,把ADC_CR1设置成6,就可以同步采集六路信号,是不是这个意识?
还有ADC1和ADC2有没有对应通道啊?
是不是0~8是adc1转换的通道,9~17是adc2转换的通道?
还是不进行区分?

网友A:
不是同步采集多路信号,而是轮流采集多路信号

ADC1和ADC2没有特定的对应通道,可以使用任意16个对外的ADC通道。

内部的通道16和通道17只能由ADC1访问。

网友B:
请教AD

我开了10AD,请问最后2句有什么用
  /* DMA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DMA_DeInit(DMA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32)ADC1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ADC_DualConvertedValueTab;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num_channel*10;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 Enable DMA Channel1 */
  DMA_Cmd(DMA_Channel1, ENABLE);

  /* ADC1 configuration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num_channel;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ADC1 regular channels configuratio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0, 1, ADC_SampleTime_13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1, 2, ADC_SampleTime_13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4, 3, ADC_SampleTime_13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5, 4, ADC_SampleTime_13Cycles5);
  /* Enable ADC1 DMA */
  ADC_DMA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reset calibaration register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calibaration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Software Conversion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 Test on Channel 1 DMA_FLAG_TC flag */
  while(!DMA_GetFlagStatus(DMA_FLAG_TC1));//死在这里了
  /* Clear Channel 1 DMA_FLAG_TC flag */
  DMA_ClearFlag(DMA_FLAG_TC1);

楼主:
我说是每次触发后,是不是同时采集

如果我用每次触发的间隔是1ms,是不是每次触发后,六通道同时采集,六通道间隔就是AD的最小转换时间,最小时间是1.5个转换周期

网友A:
不可能同时采集,采集完一路再切换到另一路

内部有一个模拟开关。

网友C:
adc

要采样多个通道是要用到DMA传送的,否则只能得到最后一个通道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