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帮解释下STM32中的Progress和Thread

楼主(2008-05-29):
PC软件编程也有Progress和Thread的概念,ARM中这个概念是如何的?

网友A:
不知楼主如何理解PC软件编程中Progress和Thread的概念?

首先我第一次听到软件编程有Progress的概念,其次我想搞清楼主的软件概念如何能映射到硬件中。

说实话,楼主从一个新的视角提出了一个难题,所以想尝试理解楼主的意图再参加讨论而不是回答。

网友B:
呵呵,OS中的概念,应该有普适性。

网友A:
我理解楼主希望从硬件的角度也能找出对应的概念

如果是问在STM32中如何实现这些软件概念,则是另一回事,但楼主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才想先听听楼主的意见。况且这里还有一个新的概念——Progress,也可能楼主写错了,应该是Process?

也许我理解错了。

楼主:
ARM的datasheet中有这些概念

Cortexm3_r1p1_trm.pdf最近浏览了这个pdf文件,为了更好的用STM32.
看到了“Thread Mode”,照着PC软件的概念去理解感觉不妥,于是过来请教了。

网友A:
Thread的概念可以解释,但Progress是什么?

我要研究一下Thread的概念再来讨论。

网友C:
STM32不支持

只支持一种模式.,2种都支持的话需要MPU部件.

网友D:
此thread非彼thre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