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FLASH到底容量是多大?

楼主(2008-06-02):
STM32F10x Flash Programming (Chinese).pdf

资料上写了512字节,其他所有的可查询资料都是16字节。

楼主:
其他资料

网友A:
楼主引用的资料是较早的版本

2楼的资料比较新,但仍不是最新的,因为我们中文版的资料总会出得比英文版晚,所以在某些细节上会有差别。因此在中文版本上都有标注,指出“译文仅供参考,请以英文原稿为准”等字样。

这里是现在最新手册的下载地址:
STM32F10xxx Reference Manual (May-2008) 请看这个手册第38页的表2

STM32F10xxx Flash programming (May-2008) 请看这个手册第9页的表2